futaba14sg怎么设置熄火开关

楼主(2018-09-16):
看了半天说明书,找到了油门锁定 ,但是说明书上提示未分配给油门锁定的开关,需要在模型菜单的条件设定画面中,先进行油门锁定条件的开关设定,然后找了半天说明书就没找到怎么设置按键的
有大佬能来助攻一下吗

网友:
恩,,这个我也找了很久 有两个设定HOLD和CUT 需要先在设置里面把熄火保护打开,然后才能设定、

网友A:
  顺手翻了一下,,THR CUT和 THR HOLD两个hold可以在任何时候直接把油门变成0 CUT可以设置成保持为0 油门 但是必须油门拉低到33%一下才能起作用、、设置是这样的,看图、、
下面是直升机的设置,,直升机设置的时候需要先在模式设定中吧HOLD打开,不然那个选项是灰色的、恩、

  要是还是不理解....明天到班里给你拿遥控器拍照片。。。

网友B:
这里就是设置开关的,点这里就到了选择由那个开关控制的 界面。

网友C:
直升机电动根本没有熄火开关一说  电动直升机玩的都是油门曲线 通常情况左上角设置三段位开关可以设置不同的直线或者斜线  还用一个开关设置零油门一条直线 这就是所谓得熄火开关   你如果说的是油动直升机 当我没说  没玩过油动

网友:
尾观楼上,各有说法,反正断了动力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手翻了一下,,THR CUT和 THR HOLD两个hold可以在任何时候直接把油门变成0 CUT可以设置成保持为0 油门  ...

ok!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就是设置开关的,点这里就到了选择由那个开关控制的 界面。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电动根本没有熄火开关一说  电动直升机玩的都是油门曲线 通常情况左上角设置三段位开关可以设置不同 ...

嗯嗯,我还在摸索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就是设置开关的,点这里就到了选择由那个开关控制的 界面。

  活捉国哥

网友(2019-01-05):
请问 飞控提示 prearm motor interlock enable 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电动根本没有熄火开关一说  电动直升机玩的都是油门曲线 通常情况左上角设置三段位开关可以设置不同 ...

怎麼我看不懂你說什麼?

网友:
你說的3個情況是否嚴重表達錯誤? 還是我看不明白你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