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跪下了 这个怎么办

楼主(2018-09-16):
图传发射焊个天线,测试一下,把飞控给烧了

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网友:
人民币置换大法

网友:
只能换新了

网友A:
你可以趁机买一个新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趁机买一个新飞控

还不想换 太贵了

网友B:
现在你该烧钱儿钱,就这样,哈哈

网友C:
看样子好像烧了个二极管

网友D:
焊接时要注意:防静电   防烙铁漏电  防止焊短路  防止极性接错 也不可以用腐蚀性的焊剂  还要防止有金属渣渣或线头落入电路板上。

网友E:
除非你专业知识极强,才有可能修复
但是你发帖询问,说明你专业知识不强
所以老老实实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非你专业知识极强,才有可能修复
但是你发帖询问,说明你专业知识不强
所以老老实实买新的吧

修好了 那个烧了板子没有5v电压了 现在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时要注意:防静电   防烙铁漏电  防止焊短路  防止极性接错 也不可以用腐蚀性的焊剂  还要防止有金属渣 ...

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你该烧钱儿钱,就这样,哈哈

自己解决好了

网友:
买一个还快一点

网友:
对于新手而言,这种经历就是折腾,但是折腾也正说明你在不断进步。如果自己凑合玩玩倒无所谓,但是修过的东西或者二手产品之类的一般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所以不合适一些专业任务之类的,自己玩无所谓了。

网友F:
又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至少二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接时要注意:防静电   防烙铁漏电  防止焊短路  防止极性接错 也不可以用腐蚀性的焊剂  还要防止有金属渣 ...

我一般是检查一下铬铁的线很放在柜子里很久是不是被老鼠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好像烧了个二极管

按照你的指示,他再焊一个同样规格的二级管

网友:
折腾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