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噴火改上開式电池舱

楼主(2018-09-16):
FT的动力舱看起來方便 不過用的人就知道 很少把动力舱換到別的飞机 因为不是炸了 就是爛了 沒能用到其他飞机 因此我把防火牆固定了 改成上開式电池舱 同時裝上轮子 起降很方便 背蓋的紙也改成发泡板  机身用丙烯塗料喷绘 座舱是用汽水瓶改的

预先做好的背蓋

预先做好的背蓋

改成发泡背蓋

改成发泡背蓋

背蓋連接到尾部

背蓋連接到尾部

电池舱打開

电池舱打開

上開电池舱的插削

上開电池舱的插削

机翼插削固定方式

机翼插削固定方式

主轮架

主轮架

主轮固定方式

主轮固定方式

座舱

座舱

側視图

側視图

前視图

前視图

上視图

上視图

电池舱和电裝

电池舱和电裝

副翼改成一個舵机

副翼改成一個舵机

底部和主轮

底部和主轮

机翼拆裝插削

机翼拆裝插削

楼主:
机翼也改成插削可拆式 因为賞一個舵机 所以副翼只用一個舵机

楼主:
不喜歡紙糊的上蓋机身 像玩具 所以改成发砲的

网友:
好想法,FT的电池舱确实不是很方便!

网友:
漂亮的手工,精细的改造!有想法,顶一个!

网友A:
折上盖的那种薄的材料是什么啊?好像比kt板更适合做这种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上盖的那种薄的材料是什么啊?好像比kt板更适合做这种工艺。

珍珠板 D版的一種 在囯外歸类为D板  常拿來做发泡飯盒的那種材質

网友:
引用 楼主:
珍珠板 D版的一種 在囯外歸类为D板  常拿來做发泡飯盒的那種材質

给个关键字啊~~~~~~~~~~~

网友B:
漂亮的机,不得不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的机,不得不顶帖

感谢抬爱 這架FT的飞机真的很好飞

网友:
这得多少功夫啊,服了

网友C(2018-12-04):
请问这个三叶桨是什么型号的?电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三叶桨是什么型号的?电机是什么型号?

三叶桨 8045 电机2212 1400KV  后來有改 9045桨 2212 900KV 都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叶桨 8045 电机2212 1400KV  后來有改 9045桨 2212 900KV 都好飞

网友:
好手艺啊,这样一来就不用橡皮筋了

网友D:
真行啊,又看了一遍发现你副翼只用一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行啊,又看了一遍发现你副翼只用一个舵机

因为.......舵机只剩一個    所以就裝在中间 透過 兩側的管子將1MM的钢絲去推拉副翼弧度盡量成圆周狀 钢絲也預先湾成圆弧狀 阻力可以到最小

网友D(2019-10-14):
我发现自己总是一遍一遍的看你这个帖子,还挺厉害的,鸡翼这安装方式完全就是木机的方法嘛。楼主这透明舱盖怎么弄的

楼主(2019-11-28):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自己总是一遍一遍的看你这个帖子,还挺厉害的,鸡翼这安装方式完全就是木机的方法嘛。楼主这透明舱盖 ...

汽水的宝特瓶加工完成  可以先做一個模 再去熱縮 也可分段組起來 接合处再用紙切成條狀遮起來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上盖的那种薄的材料是什么啊?好像比kt板更适合做这种工艺。

1mm 的 D板和熱加工烤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