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体验、练习 DLG滑翔机 安装过程

楼主(2018-09-16):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飞机。
基本数据:
翼展 : 970mm-980mm
机长 :788mm
舵机:4个银燕9051
起飞重量 :190克
制作工艺:
1、机翼采用EPP泡沫内核表面真空热敷PET薄膜。经过覆膜后提高了机翼强度、光滑度,EPP内核比较柔软十分的耐摔,适合新手练习减少炸机损失。
2、尾管是碳纤螺纹锥管。
3、机身 1.5mm 3K碳纤板+EPP泡沫组合式机头。
4、轻木板表面复合玻璃钢制作副翼、尾翼。
5、尾翼采用拉线 钢丝扭簧。
6、机头尾翼底部加防磨处理。7、机翼、平尾开拆卸便于携带。
8、整机完成度高、只需要半天时间就可以安装好。

下面开始安装过程。
安装机翼先在上反加强槽内灌入胶水,反复插入上反加强片使胶水均匀到达槽的深部。

机翼两侧端面涂胶然后对搓一下使胶均匀,晾干2分钟

插入上反加强片,如果因为胶有些干了插入阻力增加,可以再灌一点胶水润滑一下就可以很容易的插入。

对粘机翼后需要用胶带固定一段时间,最好放一个晚上这样胶就可以完全固化了。

为了提高机翼和翼台连接的强度,还需要粘上下共4片加强。
需要去掉小于加强片大小的部分薄膜。这样粘接会牢固一些。
定位孔内部要放入定位管,

用3mm螺丝定位

用螺丝定位要尽量保证上下加强片和机翼垂直对称

机翼粘接完成
安装手钩的位置顺手就可以了
也要去掉部分薄膜后粘接

安装舵机
沿着黑线用美工刀开口埋入舵机线

副翼因为面积比较大所以副翼舵角上下用压片固定,一定要点一些502固定。

调整好摇臂位置安装舵机
固定舵机可以用少量胶水粘接,然后表面用透明胶带覆盖。

安装机身
先把碳纤板打磨一下

在相互接触的位置上点胶,因为胶水是无色透明的所以照片显示的不是很清楚。

翼台位置后期要点一些胶水,然后两侧夹板固定一小时。

机身底部粘上防磨板美化一下。

为了安装方便可以先把尾翼舵机安装好,用胶水固定。
慢干胶水完全固化需要时间,所以不要着急飞,一定要等胶固化。

机舱是EPP泡沫组合一起的,需要分步粘接。

垂尾采用插槽连接机身。
先在插槽内点上胶水,然后插上机身尾管。

在尾管和尾翼相接位置点胶,胶量不要太多。保证牢固情况下尽量减少尾部的重量。

插入垂尾舵角后用502固定,502还可以起到硬化轻木板的作用。

拉线固定管用钳子压扁

尾翼要加底部防磨

安装平尾

对好孔位502固定,孔的位置需要多滴一些502胶水,502可以渗透到轻木内部,硬化孔位置的强度。

安装平尾舵角

平尾可以拆卸

平尾用2个尼龙螺丝固定到尾翼平台上

把尾翼固定到中立位置后就可以调整定位舵机拉线了

重心位置就在机翼加强碳片位置。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飞机:
       EPP比较软耐摔容易修复,经过真空覆膜后强度是有很大提高可以满足30米发射的要求,但是既然软耐摔也就说明强度有限了,随着发射力度提高发射中机翼的变形也会随之增加,不过只要不超过极限,变形都会马上恢复。这个情况通过录像慢放就可以观察到,所以发射力度要控制。

网友(2022-09-18):
有没得将这个改为电滑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