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2.0设置已验证

楼主(2018-09-16):
这个设置已验证什么意思,其他都是对勾,就这个是

网友:
中文版?太奢侈了,我还在用英文版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查官方wiki找到了原因。这个选项的意思是检查所有数据设置值是否在允许范围内(比如Advanced tuning中的Max. navigation speed [cm/s]必须在20-2000之间,如果超过了范围就会报错

解决方法就是查找有没有超过允许范围的。查不到的话就只能恢复默认设置或者重刷固件解决了。

网友(2019-05-23):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在外场解锁不了啊

网友(2019-06-27):
飞友你好,能分享一份INAV中文版的地面站不?谢谢!邮箱:magyw@139.com

网友(2019-10-04):
老大 地面站的中文版能不能给一个 谢谢了 19133933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