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漏电?感应电?又遇坎坷,无语,求解

楼主(2018-09-16):
电机组装完成,试机时有一台摸铁手发麻,带油漆的部分没事,用电笔一测亮了,完蛋槽!心想可能拆电机或者高频率弄坏电机绝缘了,心里做好修电机的准备了,可是一试另一台电机也是一样的情况!再试这一台手不麻了,但电笔依然亮。请问这是为什么?不可能我两台都拆坏了吧?到底是漏电还是像特斯拉线圈那样的感应电?

楼主:
线头直接接220家用火相,外壳电笔也亮,但手摸没事,两台一样的情况,

网友:
接上地线就没事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电机漏电还行。。。

网友:
哪来的感应电,肯定是哪里漏电了。即便是击穿空气漏电,KV级别以下的电压几乎无法击穿空气

网友A:
找跟铜丝接地!

网友B:
分布电容对AC来说,有一定的电压通过,可靠接地就好了。如果接地跳闸啥的,就要注意安全了。买的二手电机我都是用500V摇表看看绝缘,满负荷工作,热机后再看看绝缘。热机后热胀冷缩有时也会出现绝缘不佳。仅供参考,总之使用电气设备一定要有注意安全!最好找有专业资质的工程师系统看看。

网友C:
赤脚摸试试,你会跳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布电容对AC来说,有一定的电压通过,可靠接地就好了。如果接地跳闸啥的,就要注意安全了。买的二手电机我 ...

谢谢,只能改天拿去修电机的哪里试试绝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赤脚摸试试,你会跳舞的

赤脚没问题,不电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跟铜丝接地!

不敢接啊,屋里水泥地呀

网友D:
接地哪有那么简单,必须在室外挖坑插电极撒降阻剂才管用,先用验电插头试试你家插座确定有没有地线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地哪有那么简单,必须在室外挖坑插电极撒降阻剂才管用,先用验电插头试试你家插座确定有没有地线再说

然而楼主这种问题随便接地就可以解决。我的雕刻机也麻手,我拿修房子用剩的钢筋大概直径15mm左右长度500mm左右敲到地下接根线就解决了。

网友:
接地,只要土地比较湿润,插浅些都可以

网友:
赤脚没事,就是没漏电,只是感应电,或者电容漏电

网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网友:
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亮度大概有这么亮

网友:
是感应电 没事的 我的电机也是这样的  接地就好了  变频器伺服驱动器 接电机都这样

网友:
早说啊变频器,这是变频器的漏地电压,没事的,接地就没了,像电脑电源开关电源等,gnd都会接外壳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
电笔测试并不准确,电笔只是最简单的测试工具,感应电也会亮,特别是现在的开关电源,变频器一类含有滤波电容的电路无效。只是证明有可能有电。
1  电机正确的方法,上面朋友说了,应该是使用500V绝缘摇表测绝缘要求5M欧以上,实际1M欧以上就可以使用,安全是相对的,有保护措施的注意点500K以上也是可以用的,不放心冷态,热态多测几次,绝缘不太高时,烤箱烘干后,浸绝缘漆,烘烤后在测试,是否合格。
2  电机绝缘测试合格后使用时,要有必要的安全措施:
     1   外壳接地对付感应电,正规接地当然最好,家用没有接地,可以用镀锌角铁或圆钢管一端切割斜角打入地下越深越好,一般1.5-2米就能用。实在不行20CM也可以,有总比没有好,平时保持接地点潮湿。
    2 进线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并经常测试漏电保护是否合格。漏电流值依据你所保护电路绝缘状态选择,大体额定电压除以整个电路的绝缘电阻=电流,在得出电流值基础上依据绝缘状态,加10-50MA。得到漏电保护器的漏电流值。一般绝缘好,就选30-50MA,差或着电路多就选100-200MA(电路复杂,线路长,多环境潮湿,绝缘肯定低)。
做到以上2点,就算极限状态,你用手不小心摸到了火线,也可保证你安然无恙。

网友:
另外 提醒,用绝缘摇表时,要依据电压等级,不能测开关电源,变频器一类,特别是电子类电器低压控制端子,超过耐压等级容易击穿造成损坏。我的经验,用绝缘摇表测线路,要将线路内的开关电源,变频器一类拆除线路,这一类用9-15V电池的万用表,测对地电阻,超过500K一般就没问题。个别100K以上也可以使用,个人极限绝缘10K以上,电流正常,工作正常,不发热。注意点也可以用。

网友(2019-01-23):
兆欧表测下绝缘,确定绝缘不良吗?线圈应该做下绝缘处理会好。

网友:
建议你用兆欧表检查一下电机。

网友(2019-03-04):
应该是感应电接地就好了

网友:
对于电机是不是漏电最有效的办法实测绝缘强度。不要用万用表M欧档测,要用摇表测量,绝缘达到了就没事。变频器,开关电源等电子设备在电源进线侧一般有高频滤波电容,这些电容一端一般接地线,一些金属机箱箱体也接地,所以在一些没有进行接地处理的设备上会有漏电流,电流很小但但电压高,触摸会有电击干感,正常情况下不会造成触电,正确的做法是正确接地。电机在在绝缘良好的情况下,小功率电机产生的感应电很小,大功率电机因为分布电容大产生的感应电也大,带变频器的电机,因为有大量谐波电机产生的感应电也大,现在设备电子控制应用增多,一定要按规范做好接地。

网友:
火零线互换试试

网友:
反过来插电试试

网友:
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等下查一下电机,安全第一。

网友:
变频器惹的祸,但接地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