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3D打印机,求意见

楼主(2018-09-17):
一直都想弄台3D打印机,看了好久了, 最近看了一台,感觉还行,,但是也怕当局者迷,  想让大家给把把关,听听大家的建议,以免入手后后悔!!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4517011073

求指导

网友A:
看起来一般。那个柔性平面实际上能搜到的,别的家也有的。
我自己用的anycubic I3 mega的打印机。大名鼎鼎的切片软件cura也有这台打印机的选项。觉得还不错。推荐楼主看看。

楼主:
多谢推荐,,直接搜吗?  还是有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一般。那个柔性平面实际上能搜到的,别的家也有的。
我自己用的anycubic I3 mega的打印机。大名鼎鼎 ...

多谢推荐,,直接搜吗?  还是有链接

网友B:
别买远程送料的,买近程的,  新手玩I3,别玩箱体和三角洲,玩好I3以后,自己组一套机器,全淘宝采购零件,1000元成本,只要用料扎实,比3000多的商品机都要好,可以看看我发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买远程送料的,买近程的,  新手玩I3,别玩箱体和三角洲,玩好I3以后,自己组一套机器,全淘宝采购零件, ...

方便给个链接吗

楼主:
直线导轨的,精度会不会更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线导轨的,精度会不会更好些?

理论上会好点,但是你也要看直线导轨的安装底座是什么性质的,我见过再亚克力板上装直线导轨的,我也就呵呵了,最起码要再铝型材上装直线导轨把,另外,效果都差不多,FDM原理的机器,精度也就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会好点,但是你也要看直线导轨的安装底座是什么性质的,我见过再亚克力板上装直线导轨的,我也就呵 ...

多谢指点

网友C:
我认真看了你链接的淘宝卖家的机器,(我也玩3D打印,现在有3台机,)如果你是初哥,这台不错,箱体是1.5铁板压的,用直线导轨,控制系统应该是用的 赤兔主板,这很重要,赤兔的主要参数都能调整。要想快速进入使用,买组装好的,用起来,再修改。同一台机,精度差别太大,打出来的效果差别很大的。你可发个图给点小钱叫厂家打印一件来看看。再买。别太省钱,便宜是没好货的。

网友C:
我刚把一台成品近程挤料改远程。换了步进,系统。效果差别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一般。那个柔性平面实际上能搜到的,别的家也有的。
我自己用的anycubic I3 mega的打印机。大名鼎鼎 ...

同款i3没错,这款非常不错,精度0.03-0.4,我xianyu上550买的,现在新的要19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真看了你链接的淘宝卖家的机器,(我也玩3D打印,现在有3台机,)如果你是初哥,这台不错,箱体是1.5铁 ...

多谢建议,,我也是关注好久了,一直没下决心入手, 上次也打印了样品,当时整体表面质量还行, 就是有些比较薄的地方(大概0.4毫米)有抽丝现象,,  不知道是不是模型的问题,  卖家那边把模型放大了一倍后,整体都挺光滑的,,

网友:
3D太小的都不好打,你想想,那挤出口有0.4,我在展会上看过鬼佬的0.1的口0.3的碳钎维线(说是尼龙)打出来的字体(2mm) 都很清晰,没看到边上的振纹。那台机老贵了。

网友C:
打出来光滑的,基本是不错。你看回答你的模友的模型照片,很粗燥的,不是没调好,就是机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出来光滑的,基本是不错。你看回答你的模友的模型照片,很粗燥的,不是没调好,就是机器有问题。

经您这么一说,我这边心里有数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MB 或者UM2精度比较好 价格全部下来也就1000多 和成品机的打印效果一样,想精度高就是用0.2头打印出来 ...

多谢多谢

网友E:
我用的ANYCUBIC的三角洲,前一个月还好,后面用着用着就开始偏,精度变差,唯一的好处就是有自动调平,**高,感觉还是I3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ANYCUBIC的三角洲,前一个月还好,后面用着用着就开始偏,精度变差,唯一的好处就是有自动调 ...

亲现在用的哪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把一台成品近程挤料改远程。换了步进,系统。效果差别挺大。

打算用这个打印模型,主要是航模,飞机 坦克 舰船 之类的,然后TB上卖,怎么样,,主要做其他家没有做过的哪种,, 不知道能否行得通,,  模型我这边可以自己建模, 建模是没问题的,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生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现在用的哪种的?

还是用的三角洲,装了加固件,不过精度还是没有刚买回来的时候好,工作间没地方放i3了,将就用下没什么问题,毕竟才一千来块钱的玩意

网友:
打印卖也可以,主要是时间成本,航模0.4精度够了,关键看你的调试。一星期连续打,好的话,可以打两架。

楼主:
也不知道能否靠这个挣钱,,  掉坑里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