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vo10配rx601接收飞固定翼,遥控器怎么设置?

楼主(2018-09-17):
如题,有知道的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A:
选固定翼就可以了,然后副翼,油门,。不需要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固定翼就可以了,然后副翼,油门,。不需要混控

所有东西都是默认的吗

网友:
固定翼模式,通道接对都默认就可以啦,调一下舵量就可以上天了

网友:
你们觉得1.6米的塞斯纳怎么样?好飞不

网友B:
里面有三角翼模式

网友:
固定翼,模式选,襟副翼还是三角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东西都是默认的吗

可以的,就简单设置通道,熟练了,再修改油门曲线,舵机曲线,混控等。D10功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