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mcps用ix12遥控器设置方法

楼主(2018-09-17):
首先设置熄火(Hold Switch)本人习惯用开关G,开关1是特技开关

开关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开关设置

两个特技模式的螺距曲线都如下

最后要将方向打得最右边对频(如下所示)

网友:
做个统计,看大家各种辅助开关都是在哪个方位

网友:
看起来这个控屏幕细腻程度秒杀18sz啊

网友A:
果然FUTABA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FUTABA不行了

地平线双天线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平线双天线好不好

当然好啦!一竖一水平,正好在控的背面形成最强的高频信号辐射波辦。
要是玩过无线电测向的,都会知道它的原理。
顺带说一句,IX12内部遥控部分与DX9是一样的,它的主力遥控高频头出功率在150mW的上下,但因为天线输出端有IPX的接口,有损耗,所以,在天线上的有效辐射功率能保证100mw以上。我拆过几个DX9的控,它的高频头功率不完全一样,但都在19.5到20个dbm之间,DX6的会小点,也在18个dbm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好啦!一竖一水平,正好在控的背面形成最强的高频信号辐射波辦。
要是玩过无线电测向的,都会知道它 ...

futaba T10J 也是双天线,能减少辐射死角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utaba T10J 也是双天线,能减少辐射死角吗?

对不起这位朋友,因为我天生讨厌日本人及日本产品,你说的遥控我未购入、也没有研究过;所以无法回答。
抱歉!

网友:
来我给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这位朋友,因为我天生讨厌日本人及日本产品,你说的遥控我未购入、也没有研究过;所以无法回答。
...

这位哥们好像有点激动啊!

网友:
玩个航模也能联系到日本人 日你女马 真恶心

网友D:
当时想入手的就是IX12, 无奈新人不懂设置,身边模友都是是18SZ, 改入了18SZ,
看到楼主的贴,又心动了,听闻开机是会较久些对吗?  安卓系统会否偶尔死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时想入手的就是IX12, 无奈新人不懂设置,身边模友都是是18SZ, 改入了18SZ,
看到楼主的贴,又心动了, ...

还没死过机

网友E(2018-10-31):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这位朋友,因为我天生讨厌日本人及日本产品,你说的遥控我未购入、也没有研究过;所以无法回答。
...

老哥,求教ix12怎么设置泰世x3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老哥,求教ix12怎么设置泰世x3

不知道你想设置什么呢?
其实,地平线IX12比起DX9来说,更容易设置,也好玩许多;就是每次开机的时间长许多,没办法,要让安卓系统先起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想设置什么呢?
其实,地平线IX12比起DX9来说,更容易设置,也好玩许多;就是每次开机的时间长许 ...

刚入直升机 又是新控 现在就是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求教ix12怎么设置泰世x3

迟一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求教ix12怎么设置泰世x3

迟一点有其他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