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调试压拓MB PLUS

楼主(2018-09-17):
哪位大神有调试MB PLUS的视频,第一次使用这个陀螺仪,不会调试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路过摁脚印,我是用K8的穷B

网友A:
不用定速不用救机mb很好调的,按楼上图片过一遍完事,调完看修正方向对不对,修正方向没错放心飞吧

网友:
不用连电脑真方便

网友:
去优酷有个MB陀螺仪调整视频上下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定速不用救机mb很好调的,按楼上图片过一遍完事,调完看修正方向对不对,修正方向没错放心飞吧

请问有定速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定速教程吗?

看那个pai大大写的教程

楼主:
感谢3楼和7楼的朋友

网友C:
一直不解MB怎么调平十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解MB怎么调平十字盘。。

摇杆调,用了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解MB怎么调平十字盘。。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