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张F1D图纸

楼主(2018-09-17):
从外文网站截图做成的F1D室内飞机图纸,给对室内飞机感兴趣的朋友做参考。

网友:
橡皮筋动力?

楼主:
是的。国际级室内橡筋动力自由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国际级室内橡筋动力自由飞。

这是技术活.

网友A:
材料制备:天然材料:麦秆,要求直,足够长。居住在城市,寻求麦秆不易。可用碳纤符合材料细丝。蒙膜用涂布油自制。当前涂布油也不易得。用保鲜膜替代,重量要大些。飞行场地...。热心观众,快速跑动抢先捡拾模型,交回时已是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制备:天然材料:麦秆,要求直,足够长。居住在城市,寻求麦秆不易。可用碳纤符合材料细丝。蒙膜用涂布 ...

过去,因为物质匮乏,我们做室内飞机没有轻木、桐木、碳纤维布或碳纤维丝,只好转向天然植物中寻找适合的材料。现在做室内飞机的材料可选择的种类很多,如果不是为了教学,培养学生的思维,我也不会用这些天然植物材料。涂布油是过去做机翼蒙皮的最轻薄膜,现在的成品薄膜也很多可以用,所以涂布油也不是唯一的选择。比如,10μm的电容纸、pe缠绕膜保鲜膜等,大约是0.06克~0.1克每平方分米,按F1D的技术要求,飞机的机翼总面积小于11平方分米,则蒙皮的总质量小于1.1克,正常情况先,这些薄膜的总用量不会超过0.7克,按1.5克飞机来讲,是可以做到的。就以图纸的飞机为例,总重量为1.2克多,假如用的薄膜使飞机增重0.7克,最后总重量也不超过2克。
材料不是决定飞机性能的唯一条件,更不是能不能做的条件。就拿我现在做的P1D-P来说吧,规则要求最小重量8克,经过反复的试验,最终我做出来的飞机还是不够8克,需要配4颗回形针才凑够重量,见下图的大飞机。

机翼使用1mm的吹塑纸做的,如果全用手中的垂直尾翼材料做,飞机的重量要减1半左右,也就3克多,螺旋桨改用构架蒙膜,机头和桨轴、尾钩等用0.4mm的钢丝,桨根改用碳纤维材料,还能减小0.5左右,机身如果不受规则的限重要求,也可以减轻0.5克左右,这样合计下来,这个飞机的最终总重量都不到3克。
我去过好几个学校做科学课老师的辅导,他们都抱怨缺少材料,没办法做飞机,可是我就在他们的科学课教室里找了一大堆可以做的材料来。思路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做好航模活动,因地制宜开展好活动是我们应该去多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