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卡] 明斯克的红色八轮重型军卡MAZ537 Cross RC 1/12 BC8装车评测

楼主(2018-09-17):
文/图 KID

说到机械设计,德国的工程师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他们设计、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都可以用高精尖来形容。而与之对应,苏联的工程师们则是另外一种粗糙、豪迈的风格,在他们脑子里面,一直被灌输的思想就是:结构简单 、坚固耐用、运行可靠、维护方便、方便大规模生产、简单易学等等,所以造就了不同领域一大批苏联时期的机械怪兽,MAZ537便是其中之一。

MAZ537是苏联时期明斯克汽车厂生产的一种重型越野军用卡车,采用的是8X8全时驱动,全独立悬架,空载重量为22吨,牵引负荷为50吨,一台哈尔科夫型 D-12A-525A 发动机为其提供525匹马力的动力,最大的行驶速度为55 - 60公里/小时,具有超强的通过性以及越野性能。是苏联时期主要的坦克、飞机、战术弹道daodan、巡航daodan等军用武器装备的运输、牵引车辆。即使是现在的俄罗斯,仍然在用该车作为坦克的运输牵引车。

出色的越野性能、强大的越野能力以及坚实可靠性,使MAZ -537不仅在前苏联重型军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在民用领域MAZ-537也发挥了很大的价值。上世纪末,MAZ537还出口很多国家用于大件运输使用,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也出现了MAZ-537的身影。

在模型圈中,MAZ537曾经主要存在于静态模型中,尤其以小号手的1/35比例MAZ537G后期型知名度更高。

而现在,在动态模型圈中,终于也有了MAZ537的模型,这便是Cross RC出品的1/12比例BC8军卡模型。

网友(2019-05-24):
太酷了,毛子的机械猛兽有股邪恶的美感

网友:
卡车有多重?防水吗?

楼主(2019-02-16):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你BC8在未旧化前所喷的绿色漆号是多少?

用的君士的油性漆,漆号是c136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涂装制作
涂装制作对于一台车来说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做得很复杂。为了让这台车看起来更真实,所以这次的涂 ...

我想问一下你BC8在未旧化前所喷的绿色漆号是多少?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专业很仔细。新手请教楼主个问题,bc8和mc8中间应该怎么选择?各有什么优劣?bc8的话有必要高配吗?谢谢!

网友(2019-01-10):
气氛营造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能讲解下原厂灯光组和声组的接线方式么?谢谢

原厂不带声组,只有灯组,按照线上面的标签和主板上的标签一一对应接线就行了。舵机接CH1,油门接CH2,第三通道接CH3。

网友B:
求助能讲解下原厂灯光组和声组的接线方式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还是够了,我属于耍车比较粗暴的,没啥问题。另外,如果是开山斧都能烧的话,那550和以下级别的电机 ...

万分感谢,心里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好的,我就怕带不动,烧了,问了好多人都说不行。另外对于玩车不猛的人,标准版够玩吗?有没有啥易损 ...

一般还是够了,我属于耍车比较粗暴的,没啥问题。另外,如果是开山斧都能烧的话,那550和以下级别的电机基本上都带不动了,必须上750级别才得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什么注意事项,反正到目前为止不管怎么耍动力都没出过问题,倒是传动轴扭断过一次。

哦,好的,我就怕带不动,烧了,问了好多人都说不行。另外对于玩车不猛的人,标准版够玩吗?有没有啥易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是高配还是标配,大爱此车

标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问了好多人,都说bc8不适合装开山斧,会烧,你装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跪求解答

没什么注意事项,反正到目前为止不管怎么耍动力都没出过问题,倒是传动轴扭断过一次。

网友C:
楼主,我问了好多人,都说bc8不适合装开山斧,会烧,你装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跪求解答

网友D(2018-12-02):
楼主的是高配还是标配,大爱此车

网友:
从 旋转轮胎 上认识这车的

网友(2018-10-04):
引用 楼主:
我后来也发现是这样的,正如你所说的,接Y线也是可以的,我又做了多余的事情。

共同研究得出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装了底盘,发现他转向的挂件一长一短的,这个估计是和角度有关,我连接两舵机并联(Y线),舵量调到6 ...

我后来也发现是这样的,正如你所说的,接Y线也是可以的,我又做了多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