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塔的F4是Omibus的???????

楼主(2018-09-17):
新人请教一下,KK飞塔的F4是Omibus的?还是其他的?最新的版本是??谢谢

网友A: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

有摩友说是“Fishdrone”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摩友说是“Fishdrone”

说明书也写有,你找找

网友B:
靠猜可不行,先连入BF调参软件,进CLI,输入version这个命令,就可以看到固件名称及版本号了。黑蚁小塔固件为OMBUSF4PRO,感觉KK和它一样,这个固件是不是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猜可不行,先连入BF调参软件,进CLI,输入version这个命令,就可以看到固件名称及版本号了。黑蚁小 ...

感谢指教!!

网友C:
KK飞塔用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KK飞塔用的如何???

很不错哈!!

网友C:
我看KK飞塔350元,黑蚁飞塔599,差了好多,想考虑KK的又怕不好用

网友D(2019-04-21):
我也用KK20A三层飞塔,机架200GT,好难控制,油门加点就一直升,减点就一直掉,好难闻的在一个高度

网友D:
不知道BF你们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KK飞塔350元,黑蚁飞塔599,差了好多,想考虑KK的又怕不好用

用起来比大力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