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雀V280III-A5水机,机身防水终于搞好。

楼主(2018-09-17):
       找了几种KT板,终于有一种强度适中,双面覆膜比较厚的KT板,防水终于过关了,经过1小时的泡水,1滴不漏。

重新设计了浮水板,实际测试浮动平衡过关,准备试飞:

网友A:
这飞机不容易离水,不过楼主这个可以像直升机一样起飞,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不容易离水,不过楼主这个可以像直升机一样起飞,没有问题

一定要水面滑跑起飞搞成功,否者就没意思了。先试飞看看效果,如果水面滑跑起飞阻力大就把浮水板下表面多开几个V型曹就可以减小水的阻力了。

网友B:
这架飞机不是把CEO都炸死了吗。。。。

网友C:
佳作又显,一展鳞波!期待首飞成功。

网友D:
机身最好设计一个断层,不然会被水的表面张力黏住

网友:
有没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飞机不是把CEO都炸死了吗。。。。

这样呀,那得改下名字!那就A6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身最好设计一个断层,不然会被水的表面张力黏住

请大神解释一下,我对水面舰艇不是很了解,请给个稍微详细的例子我马上改进!谢谢!

楼主:
当然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佳作又显,一展鳞波!期待首飞成功。

谢谢,性能达标后发图纸给你!

网友C:
船底的形状、断层应该像台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船底的形状、断层应该像台阶一样。

明白了,感谢,我改进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船底的形状、断层应该像台阶一样。

那叫水阶。它的位置应该在飞机重心位置偏后一到两厘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叫水阶。它的位置应该在飞机重心位置偏后一到两厘米。

还是高手专业!

网友:
我觉得这个机型纯固定翼方式滑跑起飞有点困难,电机在机翼两侧,而且机翼没有浮筒,静态漂浮时不会很稳定特别是有点小浪,会左右摇摆,螺旋桨打水甚至一侧机翼沉到水里。
以上是我猜的。

就算没有上面的问题,按照上面的示意图那么大的螺旋浆,十有八九会打水,但是需要垂直起降又不能换小桨

网友:
机翼有浮筒确实是会稳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不容易离水,不过楼主这个可以像直升机一样起飞,没有问题

接触面积大的话 也不行  水的表面张力会紧紧吸住机腹 硬用电机升力提拉 会折断机翼  飞机底部要做分水槽  滑跑起飞 最安全

网友(2020-09-03):
我更想知道傍身防水。换电池的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