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飞过这款

楼主(2018-09-17):
哪位大神飞过这款飞机啊?中心在哪里啊我3s2200毫安中心在碳管位置3s电池压不住头要配重.很难飞
电机2217-880kv-3s2200电池.1047桨.

网友:
那就机头配重呗

网友:
头那么得,是不是还没上电池

网友:
KV低了些吧   这种商品机一般重心设计的都刚好啊

网友:
C:\Users\dell\Desktop

网友:
距前缘80-90mm

网友:
参考一下,这是同款

网友A:
对比楼上的,电机小了?

2217+1047 VS 2814+11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楼上的,电机小了?

2217+1047 VS 2814+1155

楼上说的对换大点的电机就不用配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