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伟力K110出故障了,满电的时候,油门45左右,飞 ...
急急急!伟力K110出故障了,满电的时候,油门45左右,飞机一抽一抽的

楼主(2018-09-17):
急急急!伟力K110出故障了,满电的时候,油门45左右,飞机一抽一抽的。想起飞很难。。有的时候一抽一抽的油门在加大突然就飞起来,很快像射出去一样。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是电路板还是
遥控器
出问题了。感觉遥控器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神么解?

网友A:
看看舵机是否在抖动?

网友:
满电动力最强,45油门可能是你的机器炸过后的最大震动点、电调连主板的线虚连了,所以才会抽,如果你有两个110,换下电调你就知道了。

网友B:
我猜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你的舵机电位器出问题了.
你切到熄火.
再去推油门(这时桨是不转的)看下舵机是不是在一抽一抽的.
我百分之九十九猜测是这样的.

网友C:
这问题遇到过,除了舵机抖之外,还要看主轴的哪个轴承有问题没,轴承的架子裂没等

网友D:
主板舵机都坏了,换吧

网友E:
不知能不能返厂

网友F:
电机断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