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你们遥控器的弹簧力度调高好还是低好?

楼主(2018-09-17):
有没有一个最佳的力度?我用的是FrySky X9D刚开始感觉很硬,现在感觉软了(感觉问题,对比了之前的控,力度没有变)最近飞多了,是不是应该把弹簧调紧一点儿?

网友A:
LZ能否出个X9D飞直机设置的教程呢?越详细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否出个X9D飞直机设置的教程呢?越详细越好

可以,感觉openTX 很好用,挺简单啊?

网友:
关键是直到现在论坛上也没有个完整详细的设置教程。。。

网友:
不会因为杆上弹簧的阻力而吸走你的注意力就行.

网友:
阻尼舒服一点就行。不要那种棱角分明的,在与你操作摇杆要舒服。但是不能有挂挡的那种感觉。直升机要的是顺滑。
你不能用摇杆画个圈,结果是个6边形吧

网友:
我是越调越松

网友:
正好昨天讲到这个

网友:
越紧张越硬,越自在越软。什么时候你觉得软的摇杆操控自如了就是出师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