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上35cc edge540 中特威和好盈 推荐一个

楼主(2018-09-17):
电机用双天6360 184kv 帮忙推荐个电调 这2牌子有点搞不懂 好盈比中特威贵了一倍

想支持一下国货 大牌子的太贵了

中特威 HV 150A

好盈 HV130A

这2电调推荐一个  哪个好一点 或者性价比高

网友:
这个级别了就好盈吧

网友:
你到底是油动还是电动?

网友:
好盈首选。

网友:
好赢吧  我用中特威有过过热保护接收断电的情况

网友:
电调120A足够用了没必要150A,同样用双天6360kv184电调是好盈高压100A飞的也挺好。edge540这个型号的飞机有多家厂家出品,像3DHS、EF、领航、天翼等,一般说35cc的飞机尺寸大约为78左右寸,像73寸、74寸基本属于30cc,现在动力配置也没什么标准,3d机在能忍受增重的情况下大家通常会使用更高一级的动力,所以不管配电机还是汽油机一般说飞机尺寸比较合理。

网友:
油机吧,这个级别的电机电池电调不便宜

网友A:
双天6360电机800元,电调600元,电池4000mah12s400多一块,两块一组,怎么也要两组吧1600+。三千块没有了而35cc汽油机150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天6360电机800元,电调600元,电池4000mah12s400多一块,两块一组,怎么也要两组吧1600+。三千块没有了{: ...

如果本身就玩油机的话 确实油的划算  像我这种电动党  如果要入油机 还要买 油桶 油泵等附加设备,从头学油机调试也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本身就玩油机的话 确实油的划算  像我这种电动党  如果要入油机 还要买 油桶 油泵等附加设备,从头学 ...

你飞飞油的就不想飞电的了

网友(2020-04-05):
可以试试德天EDGE540 V3-35CC轻木3D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