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这种航模烫斗,上面的1,2,3分别是代表多大的温度?

楼主(2018-09-18):
有没有人用过这种航模烫斗,上面的1,2,3分别是代表多大的温度?因为没有LED显示,

网友A:
档位, 温度调节, 先沾,后收紧,   我用的是数显的, 因为不同品牌的蒙皮, 需要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数显的更直观, 温度调节范围广, 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档位, 温度调节, 先沾,后收紧,   我用的是数显的, 因为不同品牌的蒙皮, 需要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数 ...

1,2,3分别是代表多大的温度?

网友:
熨斗使用频率低玩轻木飞机的又不能没有,还是买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吧,数显使用起来更方便多花几个小钱值!

网友:
一般常规设置1.2.3代表低,中,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3分别是代表多大的温度?

这款我没用过,  不知道档位代表的温度,  个人建议还是买个数显的, 一般你买蒙皮的时候, 会有标明粘贴温度, 收紧温度的,  数显的话,  按着标明调温就可以了, 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我没用过,  不知道档位代表的温度,  个人建议还是买个数显的, 一般你买蒙皮的时候, 会有标明粘贴 ...

非常感谢高手的指点

网友:
请教大家国产蒙皮一般调到多少度?

网友(2018-11-08):
国产粘接温度120度  跟你说吧  你问这个跟调发动机问油针多少圈一样 没啥毛用。 蒙皮拿来放好 低温度熨斗放上去能粘上 就好 觉得皱  温度拧搞一点。 熨斗最好套上布套 这样蒙皮不容易因为温度过高皱一块。熨斗第一次跟蒙皮接触不要整个放上去  先小面积接触感觉一下, 别啥都问  先动起手来 试试  这个拧的没有瑞吉的数显的耐用

网友:
我用的是家用的熨斗,棉布档,用纱布把底包起来,用电吹风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