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电池电量

楼主(2018-09-18):
自制的遥控船怎么知道
电池
电量剩多少?还能跑多远?需要什么设备吗?

网友A:
用带回传系统的遥控,监察电池电压就可以了,再深入一点的弄一套电量监察模块上去!

网友B:
弄个图传对到电池上面接的BB响

网友C:
用带回传功能的接收机

网友:
bb响最简单

网友D:
回传接收器

网友E:
最便宜带回传的控ber,闲鱼二手不到200

网友F:
用带回传的遥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