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穿越机改六轴

楼主(2018-09-19):
学生参加
无人机
比赛
用的小四轴(玩具级别)由于载荷较小所以想找合适的(规则要求轴距小于等于300mm),但目前X宝里没找到合适的,所以想把穿越机改成六轴,是否可行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自己画机架,8轴都没问题,选好动力,算好桨距,分分钟就可以设计好机架,开源飞控都支持六轴,毫无问题的

网友:
上无刷的四轴,比玩x功率高几个档次

网友:
要是必须要玩具 就把它交叠做成8轴

网友A:
什么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