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哪位前辈用过MC e7s自稳遥控器

楼主(2018-09-19):
这个遥控器买了一段时间了,一直没上过飞机,今天拿出来给表弟的J3飞机用,手动模式正常飞行没有问题。
在自稳模式下自稳升降是正常的,左右就发现问题了,越自稳越偏?伞!痉苫蠓桑蟠蚍较颍环苫曳桑掖蚍较颉!?

下边的通道开关,也调不过来。把接收机反过来安装,正面反面朝上不行。
接收机接收机天线那头朝前。自稳模式控制升降是正常的,只有左右这是反的。

有个欧兰斯的自稳飞机也是升降正常,左右反了,但是能调整过来。这个mc e7s遥控器就不会调整了,因此请教各位模友!

网友A:
我也买这个飞机了,电机Kv太小了,大奖飞不起来。

网友B:
副翼修正反了,调整旋钮或者把接收机换个方向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这个飞机了,电机Kv太小了,大奖飞不起来。

上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修正反了,调整旋钮或者把接收机换个方向再试

谢谢前辈,已经把接收机换了一个方向,把天线朝后,但是自稳升降就反了

网友:
接收机保持水平,然后旋转180度试试。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3s电池

3s电池装不下吧?我也没飞机,飞机炸烂了没起来

网友C:
感觉能飞就好,飞机就是飞出来

网友D:
我也是这个控,这个控只能三角翼或者v尾。无论怎么调最后自稳总有两个通道混控到一起的。想要玩自稳就换控,不用自稳是可以调得正常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个控,这个控只能三角翼或者v尾。无论怎么调最后自稳总有两个通道混控到一起的。想要玩自稳就换控 ...

这个遥控器当时买的时候卖家说能自稳控制塞斯纳,确实是可以的!接收机侧边有一个混控和不混控的开关,拨动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能飞就好,飞机就是飞出来

嗯!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前辈的回复!下午测试飞机,自稳模式下升降和左右居然都反了。于是按照3楼模友的方法,接收机的方向转一下,就好了!记得看别人的视频教的方法是天线朝前,现在变成天线朝后了。感谢这位模友,能用了就好!

楼主:
换到另外一架飞机上,又不行了,这个控自稳模式的舵机方向到底是咋调整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换到另外一架飞机上,又不行了,这个控自稳模式的舵机方向到底是咋调整啊???!!!

我都是在舵机没安装好之前试好了,接收机各种姿态正常才把舵机安上的,否则有可能自稳舵机行程会反向,怎么调都调不好

网友F:
这种带自稳的遥控器不好用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前辈的回复!下午测试飞机,自稳模式下升降和左右居然都反了。于是按照3楼模友的方法,接收机 ...

小问题,我教你调,不用这么麻烦的改方向啊。不过一两句也说不清楚。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号码 1867176311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在舵机没安装好之前试好了,接收机各种姿态正常才把舵机安上的,否则有可能自稳舵机行程会反向,怎 ...

这也是一个办法,应该得有办法调整,我会了给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带自稳的遥控器不好用吧

玩过自稳的一个小飞机,挺好飞的。只要慢慢给油门就飞走了,飞回来减油门就慢慢平飞落草地了,傻瓜式的操作。就是我这个遥控器接收,自稳模式舵机调整反了,我不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问题,我教你调,不用这么麻烦的改方向啊。不过一两句也说不清楚。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号码 18671763119  ...

好的前辈,加你了。有空了你看到通过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前辈,加你了。有空了你看到通过一下

已经加你了,可为什么我打招呼都没有反应。。。。。

楼主:
我用的两个微信号加的你,一直拿着的那个手机看有没有加上你,原来另外那个微信加上

网友:
左副翼和左尾翼并联,右副翼和右尾翼并联接入通道1、2,按su27板机方式就可解决

网友H:
我对自稳不感兴趣。这个能自动返航吗

楼主(2019-01-17):
引用 网友H:
我对自稳不感兴趣。这个能自动返航吗

有一个gps模块,可以自动返航,但是我没装过gps模块。

网友(2020-01-11):
我一直想买这个接收机呢,看来我得好好考虑了

网友:
把侧面的拨到常规模式,然后再通电的,接收机上有两个像螺丝的旋钮,用螺丝刀把副翼的拧到反方向就行了

网友(2021-02-17):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是E6R-E自稳,现在是副翼和升降,总有一个是反的,头疼。两个都反的就好办了,转180度。
这个自稳调好了,还是很好的。但是现在怎么都调不好。
mc也是个奇葩,居然连说明书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