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电机配置问题

楼主(2018-09-19):
请问各位大神,什么能帮我看看用775电机配什么电调和桨能够产生大推力,越大越好,速度不做太多要求,只要求推力大就行了,或者介绍一下别的大推力的电机配置,推力用两个电机能达到20公斤左右的!谢谢了!我想做个潜水推进器!

网友A:
可以配两个有刷32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配两个有刷320a电调

用多大的桨呢?推力能达到多少?谢谢

网友B:
这么大推力浆要好大才行吧?

网友:
38的四叶桨

网友:
两盒775要想达到20公斤好难。

网友:
俩775就想达到20KG???!!!

楼主:
2个不行用4个也行,只要能达到这个推力就行了!关键是要知道用多大桨合适!

楼主:
4个也行,只要知道用多大桨合适就行!

楼主:
38四叶桨会不会小?

网友:
配多大的浆,要看电机的转速和最大扭力,不是所有775电机都一样的。

网友:
减速箱,输出1000-1500,配120左右的桨,你可以试下用充电钻带个100的桨,推力相当大的。

网友(2018-12-29):
775 转速高 扭矩小 要用减速器的

网友:
775配4叶60桨起码要10个,一个电机5~10A你的电源要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