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购机疑问?

楼主(2018-09-19):
最近也练习了一段时间模拟器了,四面悬停,慢速航线,慢速自旋悬停都还行,准备买个机。

大概2周前,贪便宜买了360块钱的富丽450 2014款 然后各飞机种问题不断出现,就把飞机退了,现在在想买飞越那个699块的还是富丽499块的。
现在的疑问是:
1.看了一圈某宝,飞越的450 就飞越家和其他两家在卖,也没有什么成交记录,是不是飞越450没什么人玩了?还是说质量不太好?而且某宝飞越家699,其他的有卖629和678,感觉有点高,上次看帖子有人说飞越8折就可以搞到?不知道哪里可以搞到?可否pm地址。
2.富丽的450 普及版 好用吗?之前买的那个2014款的做工却是让我接受不了,不知道是富丽的问题还是说我人品的问题。
3.最近飞富丽360的人挺多,不知道360配件什么的贵吗,另外360配2221 3s2200mah(电池尺寸是33*25应该可以用)不知道可以吗(能悬停即可,不用暴力)(要是要换6s电池和2525的话,前两周买的东西就要出了感觉有点浪费)
4.亚拓的机就不考虑了,新人炸了浪费

目前电池 2个 3s 2200mAh 银燕09MD*3  银燕9528 黄k8都已到位 (前两周按450的买的)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A:
买360吧  3s2200电池电机没问题的,不说悬停,飞3d都问题不大

网友B:
好神奇啊,这么厉害。

网友C:
楼主厉害.
要不去收个二手成品的,还带一堆配件那种,
不知道楼主这种的考虑不,在闲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神奇啊,这么厉害。

额,厉害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
要不去收个二手成品的,还带一堆配件那种,
不知道楼主这种的考虑不,在闲鱼上

。。。哪里厉害??
二手不要,就要新的

网友D:
亚拓机炸了浪费?,,,,现在还有人和当年的我一样迷信。也不知道年年射桨的700叫什么牌子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机炸了浪费?,,,,现在还有人和当年的我一样迷信。也不知道年年射桨的700叫什么牌子来着?

好吧 其实是我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亚拓机炸了浪费?,,,,现在还有人和当年的我一样迷信。也不知道年年射桨的700叫什么牌子来着?

射桨想想就怕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 其实是我穷。

泰世X3,X360,380,都行,
如果没有强迫症,我更推荐380,尾管修修补补又能用,纯皮传设计简单方便
升级直接DB700,良心企业的良心飞机!

网友:
450裝備跟我都一樣,只欠机身,嘉迪,飛越,富丽,價平,論精度當然亞拓好,入門練習個人選擇不同,炸机换零件不愁最好。

网友:
450级练手是不错的,关键是配件多,好找,便宜,反正要炸的,就看兼容了

网友E:
没有好技术就别跟450较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好技术就别跟450较劲了

你是说 上手 360 500什么的 稳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360吧  3s2200电池电机没问题的,不说悬停,飞3d都问题不大

头像不错,要是含个TT就更好了!

网友:
买X360,手感甩450几条街!

网友:
初练时3s动力就可以

网友F:
舵机09MD,估计拉不动360

网友G:
咱预算能不能在后面加一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舵机09MD,估计拉不动360

额…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咱预算能不能在后面加一个0

加个0道不用吧 加个500,1000就可以了

网友:
亚拓470L单机带电机电调也就1200+

网友:
飞越450 pro没问题,可以玩,09md也没有问题,9258耐用性差点,其实可以用kst215做尾舵机,飞越有转换板,建议尾波箱换亚拓的双推。这是我以上配置我亲身使用过,所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可以飞。

网友:
其实我就有富丽450一点问题都没有,调的一样好飞。这玩意玩的久了 就懂的怎么调才好飞,刚开始玩送你一句话,没有好师傅,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H:
X3或者500级别,配置必须一步到位。这样省钱,省心,航模之路才走的长!

网友:
和我的富丽450配置一样。飞越的450应该好些,反正便宜没好货。450不用担心没配件。

网友:
450不是新手的最小500机子太小飘不稳定,省钱是花钱的开始!不要贪便宜直机很危险的,买就买好的要摸别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X3或者500级别,配置必须一步到位。这样省钱,省心,航模之路才走的长!

我庆幸听了你的建议,少做了很多弯路。看到你经常好心提醒新人,但很多人是听不进去的,所以小新大师感叹:玩直升机最怕的是什么?是不听人劝。。。

楼主:
引用 网友H:
X3或者500级别,配置必须一步到位。这样省钱,省心,航模之路才走的长!

嗯嗯 这两天 听了很多 不该省的确实不能省 准备买过电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庆幸听了你的建议,少做了很多弯路。看到你经常好心提醒新人,但很多人是听不进去的,所以小新大师感叹 ...

确实如此,这也是很多人退模的主要原因。

网友:
x360或者泰世X3吧

楼主:
嗯嗯,已购x360

网友:
买什么东西,是次要的
关键找个能见面的好师父

网友: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还450好,炸了配配件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庆幸听了你的建议,少做了很多弯路。看到你经常好心提醒新人,但很多人是听不进去的,所以小新大师感叹 ...

哈哈,我当初也是听不进去老手劝,走弯路,可是现在我也在劝新手一步到位,少走弯路
其实原因不是价格高低的问题,主要是新手怕玩不下去,买了后浪费了钱,后悔

网友:
我还是推荐新手入手380,我觉得380全皮带传动省心好调。机身结构也蛮不错的

网友J:
一先看看你手头宽裕程度!如果!如果土豪!那么别考虑这么多!那个都行!如果一斑斑!那么就X360、x3、470!至于控用上一个6通道以上的控就可以!牌子就看你手上的钱了!新人难免的就是炸机!所以要看你手头宽裕程度来考虑炸机成本去选择牌子!总之!看菜吃饭!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先看看你手头宽裕程度!如果!如果土豪!那么别考虑这么多!那个都行!如果一斑斑!那么就X360、x3、470 ...

说的好 已入x360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