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一下11*8 3叶桨可否换用2叶桨

楼主(2018-09-19):
讨教一下11*8 3叶桨可否换用2叶桨 用多大的 效率如何,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可以换成12*8二叶桨或13*6二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成12*8二叶桨或13*6二叶桨

谢谢,意思就是三叶换两叶,两叶桨长度要大于三叶的长度,螺距要求不高,对么?

网友B:
螺矩差不多就行了。

直径或许需要自己测试比较最佳的搭配,因为桨叶的形状不同,对应的负荷也会有很大差别的,搭配同尺寸宽桨和窄桨的电流会相差很多。

网友C:
我乱猜一下计算方式,
如果逻距和宽度(越是长方形这个算法越准确)差不多.
l2=l1*根号(n1/n2)
l2是新桨的长度,
l1是旧桨的长度,
n2是桨桨的叶片数
n1是旧桨的叶片数
l2=11*根号(3/2)=13.472193585
所以两叶桨换成13.5*8的样子(如果电机没换)
不知道猜对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乱猜一下计算方式,
如果逻距和宽度(越是长方形这个算法越准确)差不多.
l2=l1*根号(n1/n2)

太深奥了,不过非常感谢!还是用原厂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矩差不多就行了。

直径或许需要自己测试比较最佳的搭配,因为桨叶的形状不同,对应的负荷也会有很大差 ...

哦,多谢猫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