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筋用什么润滑油?

楼主(2018-09-19):
请教,橡筋用什么润滑油?甘油可以吗?谢谢

网友:
跑步机油  或者 硅油

网友:
橡筋一碰油就化了

网友:
传统是用箆麻油。

网友:
听说洗发水好用

网友A:
BB油,避孕套油

网友:
千万别用有功能的油啊,例如“印度神油”

网友B:
凡士林可以不?

楼主:
感谢。正好,蓖麻油还有两大瓶,当年飞油机的剩余物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凡士林可以不?

这个可能不行,凡士林应该是石油的副产品,属矿物油类。
应该是用硅油类或水性润滑剂,因为皮带是硫化橡胶制品,用矿物油会改性,彭涨变长变软的。
为什么会有上面的帖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C:
甘油都不是油  而且相似相溶应该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甘油都不是油  而且相似相溶应该不行

人的皮肤也是有机的,按你说的冬天甘油涂在皮肤上,皮肤也得溶解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人的皮肤也是有机的,按你说的冬天甘油涂在皮肤上,皮肤也得溶解了吗?

皮肤有生物活性不一样的就好像你喝酒不会吧胃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的皮肤也是有机的,按你说的冬天甘油涂在皮肤上,皮肤也得溶解了吗?

或者有其他原因吧!反正化学老师说的我在这胡说一通而已

网友:
我们用的就是这种混合橡筋动力润滑剂,1:3.5 的手摇器,100转。2克橡筋,留空1分多钟。

孩子们 自制 2克 橡筋动力模型飞机 的 放飞魅力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玩了多年航模,现在回过头再看看当年不屑一顾的橡筋飞机,发现奇妙无穷,非常值得研究研究。 买了两架套材,0级和1级的。  但总是调不好,留空时间很短。  懂行的朋友能不能 指点一下,发个橡筋飞机调试的教学帖。 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玩了多年航模,现在回过头再看看当年不屑一顾的橡筋飞机,发现奇妙无穷,非常值得研究研究 ...

第一步 目测检查(正视)。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是否互相垂直,左右机翼的上反角是否相等,左右机翼的安装角是否相等。
第二步 手掷试飞调整飞机的滑翔。通过移动翼台的位置使飞机能正常滑翔,无头重俯冲或头轻波状飞行状态。并微调方向舵,使飞机向右偏航,转弯半径大约10米左右。
第三步 小动力试飞。绕100圈橡筋后松开螺旋桨,轻轻水平送出飞机,观察飞机是否能平稳飞行并略有爬升,同时注意观察飞机的盘旋的方向和盘旋半径,一般为右盘旋,半径在10米左右。爬升角度过大,加大螺旋桨的下拉角度,盘旋半径过小则加大右拉角度。
第四步 大动力试飞。绕200~300圈橡筋试飞,微调飞机的飞行状态。飞机爬升角度过大盘旋半径过大,失速后俯冲,将飞机机翼向右倾斜再试飞仍旧不能改善,则加大螺旋桨的下拉角度和适当增加右舵量。如果飞机盘旋半径小并带坡度右转俯冲,则减小螺旋桨右拉角度或减小右舵量。这一步调整的量比第三步要微小,不能一次调得过多,反复多次调整至最佳状态为止,最好是在微风或无风是进行。
第五步 全动力飞行,观察飞机的全过程,再次微调爬升、改出和盘旋滑翔各个阶段出现的不良状态问题。

网友E:
一般0级橡筋飞机,全动力飞行留空时间在30~60左右,用进口橡筋可以超过60秒;1级橡筋动力飞机,全动力飞行留空时间在90左右,调整优秀的飞机可以达到120秒以上。今天下午,我去为一个小学下星期四的航模活动展示表演调整飞机,用进口橡筋绕了300圈的橡筋,1级模型最好的飞了差不多2分钟,最后撞在4层教学楼高的地方坠落,否则有可能飞出180秒,另一个飞机飞出了140秒的时间,落在了校外的建筑工地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皮肤有生物活性不一样的就好像你喝酒不会吧胃溶了吧

切块猪肉泡酒精里,看看什么时候能溶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块猪肉泡酒精里,看看什么时候能溶解?

我只是说可能不行,你钻牛角尖吗?你拿你家汽油泡泡你家车胎看看会不会溶解咯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切块猪肉泡酒精里,看看什么时候能溶解?

现在论坛是怎么回事啊?人说话都那么难听啊?半桶水真可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论坛是怎么回事啊?人说话都那么难听啊?半桶水真可怕

好心提个醒,反倒是碰碎了玻璃心,攻击起我来了,也罢,不会再回你的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心提个醒,反倒是碰碎了玻璃心,攻击起我来了,也罢,不会再回你的帖。

探讨问题,你怎么就举个这样的例子呢?我已经说了不确定,相似相融又不是我说的化学书说的    也不知道你怎么想不信你百度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心提个醒,反倒是碰碎了玻璃心,攻击起我来了,也罢,不会再回你的帖。

结构相似,不是元素相似。是我说不清楚

网友:
相似相溶,只是经验性概念,谈都谈不上什么原理规律,事实上有非常多的“相似不相溶”的,也有很多“不相似而相溶的”。

网友:
百度百科可是错误“百”出,千万别拿它当教科书用。

网友F(2020-01-05):
你在害人吧?以往都是要洗掉滑石粉,然后用蓖麻油保养的,你跟这乱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在害人吧?以往都是要洗掉滑石粉,然后用蓖麻油保养的,你跟这乱说??

我害你了吗?说话注意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害你了吗?说话注意点

上滑石粉确实是对橡筋的使用有害,保存时上滑石粉,防止橡筋老化粘连,使用时必须将滑石粉清洗掉,然后才上润滑油。橡筋在使用中,最怕粘上硬颗粒的东西,有棱角的就如一把小刀,很容易割断橡筋,很显然滑石粉是不能用来做想橡筋润滑的。

网友:
洗发水就可以。

网友:
效果顺序排列:目前用的润滑油,有硅油、萞麻油、甘油(开塞露代用)、中性幼儿洗头液都可以。普及按后面的即可。

网友:
一般都是
箆麻油

网友F(2020-02-29):
引用 网友G:
我害你了吗?说话注意点

哟,好大的口气,还注意点~你多大的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哟,好大的口气,还注意点~你多大的官?

肯定官比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B油,避孕套油

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0级橡筋飞机,全动力飞行留空时间在30~60左右,用进口橡筋可以超过60秒;1级橡筋动力飞机,全动力飞行 ...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在"航空模型"上,不知是否能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滑石粉确实是对橡筋的使用有害,保存时上滑石粉,防止橡筋老化粘连,使用时必须将滑石粉清洗掉,然后才 ...

这是对的,保存时用滑石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肯定官比你大。

哎,官本位的家伙也混到5iMX来了,真遗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哎,官本位的家伙也混到5iMX来了,真遗憾

那你就遗憾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你就遗憾去吧

呵呵,随便你,你高兴就好,打扰了

网友(2021-07-24):
淘宝上好像有的买橡筋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