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飞控全向壁障,

楼主(2018-09-19):
一个权盛光流加超声波,5个乐迪超声波,怎么做全向壁障,有没有小伙伴做过,网上自己看不懂,

网友:
坐等成果~~

网友A:
不是只能接2个模块吗?好像只有两个超声波模块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能接2个模块吗?好像只有两个超声波模块接口

i2c拓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2c拓展吧

不太懂

网友:
避障效果如何?

楼主:
不知道是我调试问题 还是咋了 不行啊避障模块说明是可以实现水平八个方向避障 但是没有说 可以4个或者八个方向同时避障  前面我装了好5个 前后左右上  后来发现不行  改成一个 在电脑地面站显示避障效果 数据正常 但是测试的时候 飞机起飞 只可以操作油门 左右  向后  就不可以向前飞了 前面没有障碍物也不飞   还有就是说的是水平8个方向避障的意思是  就是向前安装一个超声波然后通过超声波后面那个按钮来改变避障方向 按一次顺时针改变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