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如何设置油门升降混控

楼主(2018-09-19):
意义:有些飞机的下拉或者尾喷管设计的有问题导致随着油门的增加飞机会抬头爬升。
目标:飞机平飞时随着油门增加继续保持平飞状态。
解决办法:设置油门升降混控。
下面说一下天九设置方法:

网友A:
搞不好加油后由于混控,飞机低头了

网友B:
我想问下楼主,坦克的话,能不能沿用你的思路?目前我的天9控坦克,直行后退没问题,转向原地也没问题,就是一边直行一边打转向,履带对应的那边直接停转,实现不了差速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不好加油后由于混控,飞机低头了

所以比例要慢慢增加,不能一次太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楼主,坦克的话,能不能沿用你的思路?目前我的天9控坦克,直行后退没问题,转向原地也没问题,就 ...

这个要看你的本来支持差速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楼主,坦克的话,能不能沿用你的思路?目前我的天9控坦克,直行后退没问题,转向原地也没问题,就 ...

你用的是什么混控

网友D:
最后俩图没有看懂,能起到什么作用吗?一样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俩图没有看懂,能起到什么作用吗?一样的遥控器!

在ch2没有动的情况下,ch3能让ch2有一点点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ch2没有动的情况下,ch3能让ch2有一点点变化。

油门可以联动一点点升或者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可以联动一点点升或者降?是吗?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混控

天地飞9的升降-副翼混控

网友E(2022-12-12):
后边没看懂,我的控是华坑D7E,刷了D固件,玩小的前拉机也到搞这样混控才行,不然加油就抬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边没看懂,我的控是华坑D7E,刷了D固件,玩小的前拉机也到搞这样混控才行,不然加油就抬头。

前拉机最好还是调整下拉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拉机最好还是调整下拉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