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组无人机,用什么飞控好?

楼主(2018-09-20):
最近想组台无人机,不知道用什么飞控好?机架是达亚680折叠机架。现在已经选好飞控型号(开源的PIX和大疆的V2、NAZA LITE、N3),大家觉得开源的好还是大疆的稳定些?同时它们抗风性,手感那个更好?

网友A:
开源的用雷迅pix v3或者v5 大疆的呢v2或者n3都可以
来自 6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源的稳定些还是大疆的稳定??同时它们抗风性如何?

开源的也有很厉害的,配置看着比大疆a3还好,比如现在的pixv5 赫星的pix4,开源有开源的好处,买个可以玩所有模型,车船固定翼,等等,但是大疆的就固定了只能多轴
来自 7楼

网友:
有钱就上A3 PRO单单一个A3飞控性能并不强大,上PRO配件了A3就如虎添翼了。正常的就N3。PIX系列如果你喜欢折腾可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的用雷迅pix v3或者v5 大疆的呢v2或者n3都可以

开源的稳定些还是大疆的稳定??同时它们抗风性如何?

网友:
开源较折腾,大疆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