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pix 飞控估件问题

楼主(2018-09-20):
使用乐迪的pix 飞控。要用乐迪超声波,超声波要使用3.5或者以上的估件,但是3.5以上的固件刷入,解锁就提示固件不兼容这个样子,各种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有没有办法啊,亲们,谢谢

网友:
找官方比较好

网友:
http://doc.cuav.net/tutorial/copter/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教程

网友: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教程http://doc.cuav.net/tutorial/copter/

网友:
这是最新固件提示选择机型,因为多轴都是一个固件,需要你们选择是几轴,假如地面站无法选择,请升级到最新的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