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求助贴

楼主(2018-09-20):
本人日本手,玩直升机也有1年了,现在技术遇到瓶颈,求高手指导,本人现在真机可以做正飞8字航线,现在想尝试练副翼平移和自悬,练航线我主要先操作尾巴的方向,但现在用模拟器练习没有思路,一弄就摔,有什么好的教程推荐,或者飞行经验都分享过来,感谢在先!

网友A:
模拟器里面有教程

网友:
练好四面悬停

楼主:
这管用?有什么操作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面有教程

这个可以借鉴!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借鉴!感谢

就是全英文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接受

网友B:
自旋就是楼上说的,先把四面悬停练好,然后慢慢转就行了(比如1分钟1圈),转多了就会了
副翼平移不知道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旋就是楼上说的,先把四面悬停练好,然后慢慢转就行了(比如1分钟1圈),转多了就会了
副翼平移不知道是 ...

副翼平移我其实想表达的是看有人发的教程可以自旋走T字路线,我不旋用副翼横向都摔!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平移我其实想表达的是看有人发的教程可以自旋走T字路线,我不旋用副翼横向都摔!

我个人经验,这种侧飞航线的话,一般对应方向悬停练好自动就会飞了应该。比如对尾悬停练好了,对尾的左右平移航线应该是自动就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