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坦克无刷电机问题!无刷电调老自动停止工作。

楼主(2018-09-20):
给飞燕装了个无刷电机,接上无刷电调轻推摇杆持续运转几秒或几十秒电调总是会自动停止工作,此时电调状态风扇一直在转,红灯闪烁,就是无法驱动电机。  而另一种情况是,猛推摇杆后电调马上进入到停机状态,还是风扇在转,红灯闪烁。没有例外。
换了三块不同电池,结果一样,遥控器电池也充满电了。
有没有大神懂的,求指点。

楼主:
补充一点,波动无刷电调开关重启后又是重复上面的情况。

网友A:
看看电调BEC是不是够用,动力线上是不能接开关的,电流不够

网友:
什么电调也没说  也没图片  如果慢速低负载 必须要用有感动力的  还有飞机电调不可能车用  有可能是超负荷保护  你这没视频没图片很难判断清楚

网友B:
一般好盈程序的电调红灯闪有可能是 失控保护   高温保护   低压保护   如果你用的是车用电调  配的还是那种古董级别的铅酸电池 八成是低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好盈程序的电调红灯闪有可能是 失控保护   高温保护   低压保护   如果你用的是车用电调  配的还是那种 ...

是好盈50A 防水无刷电调,接的是17.5T 有感无刷电机,用的三块电池测试分别是7.2V 镍氢,9.6V镍氢,3S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好盈50A 防水无刷电调,接的是17.5T 有感无刷电机,用的三块电池测试分别是7.2V 镍氢,9.6V镍氢,3S锂 ...

镍氢百分百低压保护  锂电池估计内阻过大  关闭电调低压保护功能试试

网友C:
换好的电池吧,一般这种情况多半是低压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调BEC是不是够用,动力线上是不能接开关的,电流不够

动力线上没接,电池输出线上接了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百分百低压保护  锂电池估计内阻过大  关闭电调低压保护功能试试

所有电池我都用B6充电器充满了,这也会低压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好的电池吧,一般这种情况多半是低压保护了

刚充满的电池,3S锂电池也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百分百低压保护  锂电池估计内阻过大  关闭电调低压保护功能试试

另外不装到坦克双流波箱上空转的时候不会停止工作,就算猛推油门也不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电池我都用B6充电器充满了,这也会低压保护吗?

垃圾电池内阻大 放电倍率跟不上 大油门电压就能掉到3.4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电池内阻大 放电倍率跟不上 大油门电压就能掉到3.4左右

3.4是什么意思,是单个电池模块掉到3.4吗?  我那3S锂电池40C的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电池内阻大 放电倍率跟不上 大油门电压就能掉到3.4左右

另外这HSP 50A防水无刷电调是不是不适合装到金属底盘的坦克上,就是带不动的意思,坦克重8公斤

网友D:
电调在使用之前都要调教油门行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在使用之前都要调教油门行程的吧

已经解决了,就是电调设置了低压保护,解除之后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电池内阻大 放电倍率跟不上 大油门电压就能掉到3.4左右

解除了低压保护正常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