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的接收机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8-09-20):
这款spektrum的 spm4648 DSMX卫星的穿越机接收机,电直接收机 ,加强信号卫星,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效果如何?
我压箱底有个spektrum的DX9遥控器,一直没怎么样,感觉很浪费,想翻出来玩穿越机,在某宝发现了这个新款的接收机,不知道效果如何?
现在飞穿越用的Futaba T8FG,不知道换成DX9会不会更好?

楼主:
虽然知道spektrum很小众

网友:
地平线玩穿越机原厂只有两款可以选,一个是4648不带Telemetry,一个是4649T带Telemetry。好不好用也就几乎这两款。4648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知道spektrum很小众

应该不算小众吧?美国这个遥控器算多数了

网友A:
地平线玩直机穿越都只要用小卫星就可以了,不需要多通道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平线玩直机穿越都只要用小卫星就可以了,不需要多通道接收机

正解!直接上地平线小卫星就行了。

用DSMX制式的会比用DSM2的好些,一般小穿越机够了。
想大些的穿越再考虑这种专用接收吧。

网友B:
没什么好担心的。。之前500上都是用的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好担心的。。之前500上都是用的卫星。。

觉得要买个试试

网友:
我穿越机就是用的这颗,基本你用200Mw的图传就可放心飞,只要图像看得到就没有问题
但重点要注意的是这是3.3V的,用5V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