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 换上先 ~

楼主(2018-09-20):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zMTA0NzM3Ng==.html

网友:
我用的100a v3

网友:
好能折腾才有意义

楼主:
  小机子的减重更在乎一些~

网友A:
灵线那个接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灵线那个接什么了

  灵线!  哪个位置的线?

网友B:
阳台哥的飞机都是精品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灵线那个接什么了

防打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阳台哥的飞机都是精品级的!!!!

  只是尽力的活 !  条件允许的话还想自己做 ~

网友C:
精品飞机啊,也刚刚换了v4

网友:
阳台侠又复活了

楼主:
最终还是 决定这机子用放打火线! 没用XT-90S 防打火插头!  对这机子来说偏重点!

搞定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品飞机啊,也刚刚换了v4

   刚换用V4后油门值偏高! 转速偏低!  目前 改用12T 后情况才接受~

网友:
尾巴真硬呀

楼主:
稍稍有点回弹

网友:
昨晚也给450刚换60Av4,之前的500L也已经换过80Av4,标好转速后的确也是油门的值偏高,用老的油门数据转速偏低,但定速感度可调、发热量低和可显示飞行数据这些优点还是很显著的。

网友:
好飞机好飞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终还是 决定这机子用放打火线! 没用XT-90S 防打火插头!  对这机子来说偏重点!

并了个什么防打火求告知

网友:
这阳台可以的。。。。。。我在客厅飞都觉得小。。。。

网友:
佩服  在下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了个什么防打火求告知

  负极线上并了个小电阻用!  图片上能看到~

网友E:
6s还用防打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6s还用防打火?

插接几次,电池的插口就打出了好多黑点。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接几次,电池的插口就打出了好多黑点。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尤其是 接驳几次后 烧蚀严重!

网友(2018-10-21):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防打火线什么原理?

网友:
我想收了你的RJX 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