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IX12如何使用XBUS接neo有人会吗? 难道大家都不这么用吗?

楼主(2018-09-20):
spektrum IX12如何使用XBUS接neo有人会吗? AR8010T加3个卫星,用接收机上的XBUS插Neo的aux1,如pc软件看并没有信号输入。

厂家还没有说明书。
难道大家都不这么用吗?

网友A:
8010之前用srxl接mb 接法和sbus一样  没用过它家xbus 也没用过neo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10之前用srxl接mb 接法和sbus一样  没用过它家xbus 也没用过neo

谢谢!
我明天试试!

网友:
neo只能用双卫星,不支持spektrum的srxl

网友B:
直接双卫星就好了 为什么非要用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双卫星就好了 为什么非要用接收机?

那买接收机的意义在哪里?电压回传和转速传感器有什么用?是吧?

网友:
就是。我也是最近在纠结这个**的地平线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买接收机的意义在哪里?电压回传和转速传感器有什么用?是吧?

可以用传统接线,也可以双卫星+单独的tm1000 回传模块。一起对频就可以了。
金脑对地平线还好一些,可以考虑金脑
neo真正搭配的还得是vbc。 地平线就不要想太多了,能用就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