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sport40

楼主(2018-09-20):
哪位飞过这款飞机看麻烦看看我电池 油箱位置都对吗  怕重心找不对

楼主:
电池是要紧挨着油箱还是隔开 3 4厘米左右

网友:
提起来看一下重心位置就知道还放在哪了

网友A:
没有问题,你是厂家说明书就是这个位置安装邮箱与电子设备的,无需担心重心。

网友:
没有问题,就是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你是厂家说明书就是这个位置安装邮箱与电子设备的,无需担心重心。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你好前辈方便加一下微信吗 我今天去飞了 还不错 平安回家但是有些这飞机的问题我还是想像你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前辈方便加一下微信吗 我今天去飞了 还不错 平安回家但是有些这飞机的问题我还是想像你请教一下

好的,小窗你。。。需先加站内好友,你通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小窗你。。。需先加站内好友,你通过一下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小窗你。。。需先加站内好友,你通过一下

我加你好youle 就是有个问题 我电池啥都是按说明放的 用的镍氢2000毫安的160g重量 我看你们用的李铁只有100克 会不会是因为重了60克 飞的时候头重往下载   升降舵我是安说明书角度调的 没办法我只好 向上微调了一些 才不载头 这应该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加你了前辈。就是有个问题 现在你们用的李铁电池重量大概100g 我用的2000毫安镍氢 160克 我现在飞机啥都调好 但是飞机起来头重 会不会因为这电池重了60g  还是什么原因啊 但我油箱一般只加半箱 还是载头 现在只好微调升降舵来保持机头 这是怎么回事 升降舵的角度是按说明书的角度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加你好youle 就是有个问题 我电池啥都是按说明放的 用的镍氢2000毫安的160g重量 我看你们用的李铁只有1 ...

站内好友申请你好像没有通过,,你先看看你飞机CG在哪个位置,我发一张厂家的CG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内好友申请你好像没有通过,,你先看看你飞机CG在哪个位置,我发一张厂家的CG点

基本就在这个位置啊 也只有这地方能放电池了 不知道咋回事总感觉头重。你看看这个升降舵角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基本就在这个位置啊 也只有这地方能放电池了 不知道咋回事总感觉头重。你看看这个升降舵角度

如果按说明书的角度就载头  调的稍微带点上扬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按说明书的角度就载头  调的稍微带点上扬

这个是我微调后的 飞着还可以 这角度正常吗

网友:
你装的OS46发动机吗?发动机高速你调出来了吗?装46发动机是经典配置,飞的时候半油门可能会拉一点杆,全油门按道理放杆之后不会沉头。
还有这个升降舵面也无妨,你先调到你觉的能飞的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按说明书的角度就载头  调的稍微带点上扬

你主要看时候能否直飞,如果直飞沉头或太头发动机拉力线你也需要检查一下。全球这款发动机架装防火墙反爪都是预留好的,很容易安装。那么你看看你发动机夹上机甲耳朵固定螺丝孔是不是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主要看时候能否直飞,如果直飞沉头或太头发动机拉力线你也需要检查一下。全球这款发动机架装防火墙反爪 ...

飞直什么的都没问题  是os46发动机 发动机几乎调到最大功率了 就是总感觉时不时的要拉一下杆 你的意思是一般半油是要拉一点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飞直什么的都没问题  是os46发动机 发动机几乎调到最大功率了 就是总感觉时不时的要拉一下杆 你的意思是 ...

我升降多调成了这样才能勉强平飞是不是已经说明 飞机头有点重了

网友(2018-10-21):
这飞机非常不错的下单翼练习机。出勤率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