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几个关于inav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8-09-21):
大家好,本人新手刚刚入坑,飞控用的是matek的F405-WING。目前飞机拼好,还没上天,卡在了两个问题里
第一,对于RTH返航功能,它的启动是在什么模式下可以启动,比如我现在是手动模式在5通道,直接开8通道的RTH,就可以直接执行还是必须得切到稳定模式才可以启用?因为我在OSD中看到无论在任何模式,切开关进入RTH模式都没有提示
第二,我现在的固件是1.91,飞机是小飞机ar wing,在舵机介苗中的mixer中,无论怎么切换三四通道的正负值,都无法调对相应的混控动作,这个有没有哪位有现成的设置可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要先上天,才可啟動Rth, 另外可升級到inav 2.0,搞mixer 會比較易上手

网友:
Rth是手动返航吗?fs是失控返航?fs应该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