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眼镜四种主流双接收效果对比视频

楼主(2018-09-21):
很长时间没发贴子了,在网上闲逛之余发现一个肥鲨眼镜双接收实际效果对比视频,觉得这个对正在选择接收的朋友能有些帮助,于是下载并发到这里与大家共享。视频链接如下:
https://www.skypixel.com/videos/ ... omparison-rapidfire

楼主:
恩,clearview在这里表现效果最好,但价钱为289.99美元,而rapidfire为149.99美元,而综合效果只比前者稍差一点点,所以论性价比后者胜,样式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clearview在这里表现效果最好,但价钱为289.99美元,而rapidfire为149.99美元,而综合效果只比前都稍 ...

是的。但是,还是很贵。哈哈
我用的是开源的,某宝240多的,效果也可以,能满足我。

网友:
国内现在没卖的,大家知道什么原因不?

网友B:
视频里没表明,天线和图传用的什么,变量是不是一样的,天线驻波比,图传之间的干扰这些比较玄学的都没讲到,虽然我也知道贵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里没表明,天线和图传用的什么,变量是不是一样的,天线驻波比,图传之间的干扰这些比较玄学的都没讲 ...

所有的接收用的是相同的天线,且摆放位置保持一致,尽量做到相同条件以保证结果客观公正,具体配置和说明英文原版如下:

Sander Sassen

Here's a direct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ost popular goggle modules for FatShark goggles, including ImmersionRC's rapidFIRE and the gold standard, the stand alone ClearView Racing receiver.All receivers are using the exact same antenna configuration and orientation, with the RHCP omni antennas at 90-degrees. During testing the receivers were mounted side-by-side on top of a thin piece of plywood, at equal height and equal spacing so as to have identical conditions for each of the receivers.
Components used:
- Vortex 230 Mojo with stock SpiroNET antenna- Built in Tramp Vtx set to 350mW
- La Forge V4 with 4.2 firmware
- Furious True-D with 3.7 firmware
- ImmersionRC rapidFIRE with latest firmware
-ClearView 5.8GHz Racing receiver with latest firmware
- Lumenier DX600 DVRs for recording
- ImmersionRC RHCP SpiroNET stubby antennas
- One 3A Low-Noise 5V BEC per rece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还是很贵。哈哈
我用的是开源的,某宝240多的,效果也可以,能满足我。

对,确实都很贵,TRUE-D我试用过,但不理想,主要是画面近距离就经常闪或雪花,还不如最原始的肥鲨单接收效果好,后来换肥鲨双天线V2版接收了,用着个人觉得挺理想,常见的双接收最大的缺点是信号经常在两接收间切换而导致画面闪烁,而肥鲨的双天线接收实际上只有一个接收但用了两种天线,比较偷巧的避开了这个问题,但缺点是无液晶调参界面了,改频率不方便且外观无高科技感,但我注重实用,也就暂时这么着了

网友C:
我现在也是肥鲨V2先混着,等国内有了还是上rapidfi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是肥鲨V2先混着,等国内有了还是上rapidfire。。。。

恩,现在看必须RAPIDFIRE了,CLEARVIEW实在太贵了且外型和功能也比不上前者。

网友:
看来又要升级了

楼主:
升级是必须的,但按自己的实际使用需求来,而且别太急,每当新产品出现手先持币观望一阵子后再下手才明智,平时本着够用就好的原则看好自己的荷包在当前也很重要

网友D(2018-11-20):
我的5808为啥闪频那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5808为啥闪频那么厉害?

普通的双接收因切换信号接收模块而闪烁很正常,就算是TRUR-D功LAFORGE这样的接收也一样,主要原因是信号在双接收模块之间切换的算法等不完善,所以大家都寻求更好的双接收,现在看RAPID和CLEARVIEW是效果最好的了,但价钱都属于千元级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普通的双接收因切换信号接收模块而闪烁很正常,就算是TRUR-D功LAFORGE这样的接收也一样,主 ...

为啥我的3寸小鸡就不闪频?大机闪的比较厉害!环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的3寸小鸡就不闪频?大机闪的比较厉害!环境有问题?

那就是与机器有关了呗,两个机器用的不同的图传,且接线方式也不一样,如一推油门图像就不稳定也说明你的机器对信号有干扰,相办法改善图传、摄像头供电并加个电容或滤波等试试。

网友(2019-01-29):
不差钱就上大clearview和rapidfire,我等穷米的只能用原装的了

网友(2019-05-09):
引用 楼主:
恩,现在看必须RAPIDFIRE了,CLEARVIEW实在太贵了且外型和功能也比不上前者。

现在有款 猫头鹰 接收机 比RF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