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naza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8-09-21):
naza m-lift 用天地飞7的控,进入调参软件以后,
遥控器
能对四轴控制,但是调参界面的各个通道均无增减量变化,接收机类型选择的时普通,四个
电机
均能启动,只是启动顺序层次不齐,请教各位大神,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对了,没有按gps的。恳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校准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电调.....
电调校准了,校准遥控行程时候一直报硬件错误,然后显示失去主控
提示重新校准,然后重启硬件依然不行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不能拨三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