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车辆] 1/16 豹2 AVLB 架桥车套件实验 4楼有实验视频

楼主(2018-09-21):
几年前看老外的架桥车视频真的是深受其害啊,当时只是想想罢了,重来没想过自己造一个架桥车出来耍。今年也不知道为何就想着造一个架桥车出来,于是又开始了一个大坑项目。查阅资料发现最简单的结构应该算是剪刀桥了,不复杂控制的机构也少,而且**也很够,于是确定了剪刀桥方案。首先还是要先画图,以m48AVLB为蓝本,开始进行设计。

楼主:
当然啦设计和现实还是有差距的,原来只是为了减小实验成本,没用m48底盘,用豹2底盘做实验。但是实际上发现桥体的重量很大对于车体强度的要求非常的高。而我自己搞的m48底盘很可能不能够承受这种强度,于是我也放弃用m48的底盘做平台了,用上现成的底盘进行整合。在实验中发现由于桥体的长度太大,导致力臂需要非常大的力量,丝杆虽然能够承受但是也非常吃力。而且最关键的是豹2的悬挂在没有改的情况下根本不堪重负,会有塌下去的风险,于是只能减轻结构减轻重量,各种改变材料,以达到豹2底盘的承受的范围内。所以桥体也使用轻质材料,当然也限制了撑着物体的重量,对于全金属的超级重型坦克估计是无能为力了,但是市面上的坦克都能够承受。

使用木质材料特点是够轻,比原来的设计剪刀桥轻了一倍多。

采用轻质隔离柱既能减重又能增加强度

粗大的基座为桥面的支撑起到很大的作用。

基座与车体的紧密连接才能确保桥体收放

底盘悬挂增加护片,使得恒龙限位不容易断裂,即使断裂了也能作为新的悬挂限位

可以承受10公斤的物体

网友A:
利害利害,楼主用的是什么液压杆,能提供制作资料吗,有兴趣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害利害,楼主用的是什么液压杆,能提供制作资料吗,有兴趣做一个

丝杆不是液压杆,液压太麻烦了,估计坦克没啥空间塞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杆不是液压杆,液压太麻烦了,估计坦克没啥空间塞设备

明白了,估计1/16的豹2要装上这个得将内部改完才行,承重和丝杆受力的确是原车承受不起的

网友B:
我这两天也在酝酿这个架桥坦克,没想到楼主已经做出来了,厉害厉害,我要做1/24的,但这个比例的坦克好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两天也在酝酿这个架桥坦克,没想到楼主已经做出来了,厉害厉害,我要做1/24的,但这个比例的坦克好像少 ...

你准备双管齐下啊?可以弄1:35的坦克嘛

网友C:
来段视频过过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段视频过过瘾呗!

4楼短视频

网友:
这手艺无敌了!!!!

网友:
宽度似乎还得再宽一些~~~不然过坦克太考验驾驶员了

网友D:
楼主厉害厉害。做场景的时候一定需要你这样的架桥坦克。

问下架桥车过桥后,怎么收起桥啊?

网友E:
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个是什么软件。 二是还能定制这样的木板模具呢?

网友:
最后的8*8更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厉害。做场景的时候一定需要你这样的架桥坦克。

问下架桥车过桥后,怎么收起桥啊?

跟架桥一样,过程相反

楼主:
哈哈,1/16 的太拖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个是什么软件。 二是还能定制这样的木板模具呢?

软件 cad  至于那个板是激光切割椴木,需要画图然后切割

网友F:
介绍一下那个8*8 看起来好流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介绍一下那个8*8 看起来好流弊

到时候会重新发太拖拉制作帖子不急不急

网友:
剪刀的确实比平推的要简单些。楼主的设计力很棒啊!

网友:
厉害的有点过头了

网友:
好厉害啊,3D做图真好啊。

网友(2018-11-06):
引用 楼主:
跟架桥一样,过程相反

楼主可以有偿加工一套么?谢谢!

网友(2019-01-25):
能否把底盘的数字模型分享y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