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两轴手把手教程——F3F4飞控动力分配矩阵详解

楼主(2018-09-21):
阿凡达两轴教程网站有过几篇,都不尽详细,能成功起飞的凤毛麟角。为了使小白也能成功DIY两轴阿凡达,决定写个手把手教程。一并将飞控的动力分配矩阵做个详解,以便大家可以自定义任意的飞行器架构(两轴、四轴、三轴、甚至是支奴干)。
第一次起飞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488e8aab5664b1e9eb1

电源分配面板连接

飞控连接

装配完

一、对应机架的说明——机架要求稳固,特别是机臂,因其除承受升力外,还有旋翼前后倾转陀螺效应力,强度不够会有更多的舵机抖动。
1、两个舵机驱动两个电机底座,使电机具有前后俯仰能力;
2、两个电机反向旋转,通常左电机顺时针旋转,右电机反时针旋转;

二、对于F3飞控直接在命令行输入如下代码,回车,基本就配置好了。(F4飞控管脚定义不一样,需要更改管脚)
#请拷贝以下命令代码,直至save后,回车
#以下三段为核心设置——————————————————————
resource MOTOR 1 A06                             #物理映射左马达的控制信号到MCU的A06管脚(1号插钉)
resource MOTOR 2 A07                             #物理映射右马达的控制信号到MCU的A07管脚(2号插钉)
resource MOTOR 3 NONE                         #解除3号插钉的物理管脚映射,以备左舵机使用
resource MOTOR 4 NONE                         #解除4号插钉的物理管脚映射,以备右舵机使用
resource SERVO 1 A11                              #物理映射左舵机的控制信号到MCU的A11管脚(3号插钉)
resource SERVO 2 A12                              #物理映射右舵机的控制信号到MCU的A12管脚(4号插钉)

mixer CUSTOMAIRPLANE                         #自定义机架构型
mmix reset                                               #复位马达混合器
mmix 0 1.000 1.000 0.000 0.000                #定义左马达对油门100%响应,横滚正向100%响应
mmix 1 1.000 -1.000 0.000 0.000               #定义右马达对油门100%响应,横滚反向100%响应

smix reset                                                #复位舵机混合器
smix 0 2 2 -100 0 0 100 0                         #定义1号舵机偏航反向100%响应(如果你的舵机方向与实际要求相反,对应修改中间列的正负号就ok)
smix 1 2 1 100 0 0 100 0                          #定义1号舵机对俯仰正向100%响应(如果你的舵机方向与实际要求相反,对应修改中间列的正负号就ok)
smix 2 3 2 -100 0 0 100 0                         #定义2号舵机偏航反向100%响应(如果你的舵机方向与实际要求相反,对应修改中间列的正负号就ok)
smix 3 3 1 -100 0 0 100 0                         #定义2号舵机对俯仰反向100%响应(如果你的舵机方向与实际要求相反,对应修改中间列的正负号就ok)

#以下为快捷设置,可以用图形界面设置——————————————————————
feature -RX_SERIAL
feature -ANTI_GRAVITY
feature RX_SERIAL
feature TELEMETRY
feature MOTOR_STOP                            #设置飞控解锁时马达不转
serial 2 64 115200 57600 0 115200          #设置3#串口为遥控接收机信号输入
set serialrx_provider = SBUS                   #设置接收机为SBUS模式
aux 0 1 0 900 2100 0                              #设置5通道控制模式为自稳模式
set gyro_lowpass_hz = 90                      #设置陀螺仪低通滤波90hz

set motor_pwm_protocol = DSHOT600      #设置马达模式(PWM=OFF;ONESHOT125;DSHOT600;等等, 根据电调支持情况而定,一般的PWM电调就 set motor_pwm_protocol = OFF)

save
-----------------------------------------------------------------------------------

三、校准加速度计,检查遥控,模式的设置成功否,舵机中点设置等等,看图识字吧。
       舵机连接可转动电机底座时,应先置jj水平,供电,使舵机处于中立位,然后尽可能的将电机座竖直,将两者连接起来。由于电机输出齿不一定能在中立位与电机座竖直对应,所以连接后调节电机中点是必须的。

四、起飞心得
a、两轴对jj的重心要求比较严苛,起飞前调整重心尽量靠近两个轴的连线,为了能获得更好的稳定性,重心可以放低一点,这样默认PID起飞更加可靠。
b、起飞推油门要干脆利落,一忍一忍的反而会因为地效,气流反弹导致舵机激烈抖动,不能成功起飞。

五、动力分配矩阵描述请看9楼。

网友:
要火,站位。

网友:
前排围观,等待教程

网友:
抖动的太厉害了

网友:
强势围观,楼主请继续!

网友:
两轴最近比较火

网友:
然后呢?期待中

楼主:
此楼谈谈运用动力分配矩阵自定义机架类型支持拖了很久,继续作业.........................

任何飞控进行姿态融合计算后都输出四维参数(推力、横滚量、俯仰量和偏航量),飞控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这里,从最初的互补滤波到卡尔曼滤波再到扩转卡尔曼滤波,姿态算法越来越优化。但是飞控支持什么样的机架,最终是通过动力分配来实现的。基本是思路就是——每个轴的最终动力=(推力+该轴对roll、pitch、yaw的影响)X {P、I、D}。所以调整相应P、I、D将影响各个姿态的敏感度。

BF/CF的动力分配矩阵是通过一个数组来定义的,而且该数组支持命令行修改,这就为玩家带来了无穷发挥的余地。看图理解

从源代码的数组可以看出,对于Y3机架,要飞得好其重心应该位于纵轴的1/3处。
照葫芦画瓢,你可以自定义Y3的构型:
mixer CUSTOMAIRPLANE                         #自定义机架构型
mmix reset                                               #复位马达混合器
mmix 0 1.000 1.000 -0.666 0.000                #定义左马达对油门100%响应,横滚正向100%响应,俯仰正向66.6%响应
mmix 1 1.000 -1.000 -0.666 0.000              #定义右马达对油门100%响应,横滚反向100%响应,俯仰正向66.6%响应
mmix 3 1.000 0.000 1.333 0.000                #定义尾马达对油门100%响应,横滚反向133.3%响应

smix reset                                                #复位舵机混合器
smix 0 1 2 100 0 0 100 0                         #定义1号舵机偏航100%响应(如果你的舵机方向与实际要求相反,对应修改中间列的正负号就ok)

如果你的机架非标准对称机架,甚至不一定要是尾电机控制偏航,可以是左或/和右电机控制偏航,更或者是拖把型Y3,只要三角函数计算各个系数,使用自定义分配矩阵理论上会获得更佳的飞行体验。在APM飞控里面,对于Y3有一个第三轴推力补偿,即第三轴倾转后会对向上的推力有影响,降低了第三轴的向上力,在计算舵机倾转角度后,会给第三轴根据倾转角度计算一个额外增加的推力,这个补偿会使得三轴有更好的飞行体验。

------------------------------------------------------------------------
对于X4机架,其各个轴对于roll、pitch都有影响,其在相应轴的投影都是0.5,在源代码里面对于X4的马达混合器是作了整体扩大至2倍处理的,即都是1。在某些飞控里面为了保证机架更改不影响PID数值,其实保持0.5才是最佳选择。

同样照葫芦画瓢,你可以自定义X4的构型:
mixer CUSTOMAIRPLANE                           #自定义机架构型
mmix reset                                               #复位马达混合器
mmix 0 1.000 1.000 -1.000 -1.000              #定义前左马达对油门100%响应,横滚正向100%响应,俯仰反向100%响应,偏航反向100%响应
mmix 1 1.000 -1.000 -1.000 1.000              #定义右马达对油门100%响应,横滚反向100%响应,俯仰反向向100%响应,偏航正向100%响应
mmix 3 1.000 1.000 1.000 1.000                #定义后左马达对油门100%响应,横滚正向100%响应俯仰正向100%响应,偏航正向100%响应
mmix 4 1.000 -1.000 1.000 -1.000              #定义后右达对油门100%响应,横滚反向100%响应俯仰正向100%响应,偏航反向100%响应

偶数轴有需要偏航轴,其偏航是通过正反马达的转速差来实现的。因此四轴(偶数轴非矢量控制必须要正反桨,三轴可以的使用相同的桨,但这样会影响效率。
四轴因采用正反桨的扭矩差控制偏航,无需定于舵机,即smix无需出现

----------------------------------------------------------------------------------------------------------

对于直升机而言,我们有机械混控(总距与横滚、俯仰由机械臂单独控制)和软件混控(CCPM差分螺距调制,由单片机混和总距与横滚、俯仰量,分别直接赋值给三个CCPM舵机)。由于CCPM控制的机械结构简单,舵机能效高,在电控直升机中已经普遍采用。下面就简单谈谈CCPM的动力分配。

直升机控制就是控制十字盘,如图,不管十字盘怎样布局,对我们而言,只要懂得三角函数,就能知道每个舵机对横滚、俯仰、偏航的影响,然后使用舵机航空器命令
ssmix就可以定义出符合要求的
smix 0 2 2 100 0 0 100 0
smix                       0                            1                          2                           100                      0                      0                       100              0
舵机混合器        定于顺序号                舵机ID               输入量(0—横滚)        速率                    速度                   最小值              最大值            区块
                                                                                  输入量(1—俯仰)
                                                                                  输入量(2—偏航)

以上是舵机混合器的格式,对于速度 、最大值 、 区块不需要关心默认0就好。如果需要一个舵机对于多个输入量就多次smix就好,如两轴里面里的
smix 0 2 2 -100 0 0 100 0                         #定义1号舵机偏航反向100%响应(如果你的舵机方向与实际要求相反,对应修改中间列的正负号就ok)
smix 1 2 1 100 0 0 100 0                          #定义1号舵机对俯仰正向100%响应(如果你的舵机方向与实际要求相反,对应修改中间列的正负号就ok)
smix 2 3 2 -100 0 0 100 0                         #定义2号舵机偏航反向100%响应(如果你的舵机方向与实际要求相反,对应修改中间列的正负号就ok)
smix 3 3 1 -100 0 0 100 0                         #定义2号舵机对俯仰反向100%响应(如果你的舵机方向与实际要求相反,对应修改中间列的正负号就ok)

左右舵机对俯仰、横滚后要响应,就分别smix一次。

对于支奴干实际上就是两个直升机,按照直升机定义的方法定义出6个舵机就好了。之前修改过APM飞控的代码整的支奴干就是按这个思路来的,只不过APM需要在代码里面修改后,重新编译为机器码刷机。详见——pix玩转两轴支奴干手把手教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8617

................................................................................................................................................
至此,大家应该对F3\4\7飞控的马达混合器(mmix)和舵机混合器(smix)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接下来就是飞控的输出,即物理映射电机、舵机的输出管脚。
使用resource命令你可以任意将马达信号、舵机信号输出到你想要的管脚。由于F3\4\7芯片对管脚的定于不一样,所以在不同芯片的飞控上对于马达混合器(mmix)和舵机混合器(smix)是相同的,对于管脚映射就要区别对待,其格式为:
(以下以F3为例)
resource MOTOR 3 NONE                         #解除3号插钉的物理管脚映射,以备以后使用
resource MOTOR 1 A06                             #物理映射1#马达的控制信号到MCU的A06管脚(1号插钉)
resource SERVO 1 A11                              #物理映射1#舵机的控制信号到MCU的A11管脚(3号插钉)

对于任意的飞控,如何知道其管脚定义?
——方法是重置飞控后,在命令行里面输入   resource       就可以看到飞控插钉对应的管脚定义了,记住每个输出插钉对应的管脚定义号,就可以输入映射命令,自定义修改管脚对应的输出。

最后,记住......................................玩转F3\4\7飞控只需要三步:
一、根据需要mmix;
二、根据需要smix;
三、根据芯片resource

网友:
f3飞控支持单轴或者共轴双桨的吗?

网友:
f3飞控支持2轴吗?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感谢大神

楼主:
pix飞控也可以飞两轴阿凡达——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id21187715

同样道理,通过修改动力分配矩阵,实现pix飞控的两轴支持。

网友:
讲解的真心不错

楼主:
F3/4/7除了管脚映射(芯片的管脚定义不一样)外其余是一样的。

网友A(2018-10-25):
楼主历害!我现在也学着做两轴,遇到了一个问题,F3飞控bicopter模式,推油门后舵机前倾但舵机不会回中,刚解锁电机旋转舵机是可以回中的,一加速就不行了,楼主能帮着解决下嘛,谢谢

网友:
楼主,F3可以刷控制单轴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顺手做了个体验了一个,想问下f3可否设置变翼垂直起降的固定翼??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双轴pid的调节心德可以吗?谢谢

网友B:
f3飞控自定义机架模式里可以使用气压计和gp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飞控自定义机架模式里可以使用气压计和gps吗

在新版的固件里面气压计已经不使用了,gps应该还继续ok。动力分配不影响传感器的使用,能不能用是固件自身决定的。

网友:
那个动力分配矩阵是只有自定义机架模式才有的吗?还是所有机架模式都有。

网友A:
楼主,我在学着做这个两轴,你的贴子很有用。但我在做的时候遇到个问题,代码都是按你的贴子设置的,在推油门后,舵机输出就会自己动,没有推俯仰的,舵机自己偏了,自稳也不起作用,油门一减到底又恢复正常了,请问你遇到过嘛,怎么解决?

网友A:
刚发现在不解锁的时候,只是推油门,舵机的输出就变了,楼主帮看下怎么解决
固件换了几个了,试过都有这个问题,飞控也用两个试过,一样有这个问题,试飞过,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发现在不解锁的时候,只是推油门,舵机的输出就变了,楼主帮看下怎么解决
固件换了几个了,试过都有这个 ...

推油门舵机解锁,会动是正常的,因为舵机除俯仰控制外还控制航向。航向漂移是就会导致舵机动,只要两边舵机动的方向是相反的就没有问题。飞不稳是PID调节的问题,两轴要飞得很稳很难PID调节上要下大工夫。——就是不要太在意解锁后的舵机现象,要飞好,PID多下工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油门舵机解锁,会动是正常的,因为舵机除俯仰控制外还控制航向。航向漂移是就会导致舵机动,只要两边舵 ...

好的,谢谢

网友:
固件是那个呀大神

网友:
好文章,做个记号,稍后学习。

网友C(2019-01-04):
resource MOTOR 1 A06                             #物理映射左马达的控制信号到MCU的A06管脚(1号插钉)
resource MOTOR 2 A07                             #物理映射右马达的控制信号到MCU的A07管脚(2号插钉)
resource MOTOR 3 NONE                         #解除3号插钉的物理管脚映射,以备左舵机使用
resource MOTOR 4 NONE                         #解除4号插钉的物理管脚映射,以备右舵机使用
resource SERVO 1 A11                              #物理映射左舵机的控制信号到MCU的A11管脚(3号插钉)
resource SERVO 2 A12                              #物理映射右舵机的控制信号到MCU的A12管脚(4号插钉)

楼主,上面引用你命令里面,关于A06\A07\A12这些硬件端口对应的插钉是怎么确定的?是从硬件图得到的还是通过命令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source MOTOR 1 A06                             #物理映射左马达的控制信号到MCU的A06管脚(1号插钉)
...

请看9楼,有描述过。当然从硬件图得到肯定是OK的,不过查看默认分配就可以知道管脚分配了,简单实用。

网友:
你好 请教个问题 两轴的固件是需要自己写的吗

楼主:
F3/4的固件不需要自己写,自定义构型就可以了,仔细读帖子。

网友(2019-02-13):
精华一定要好好看看

网友:
楼主大大,为什么我的二轴飞行器推油门时,舵机会向前转呀?

网友D:
楼主,我使用F3飞控飞二轴时,两个舵机的转向低油门时,两个电机朝向同一侧偏,大油门时朝两侧偏,不能够正常起飞,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应该加油门舵机朝向不变,只有电机转速改变吗??舵机偏了能够安全起飞吗?

网友(2019-04-12):
引用 网友A:
楼主历害!我现在也学着做两轴,遇到了一个问题,F3飞控bicopter模式,推油门后舵机前倾但舵机不会回中, ...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吗 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刚发现在不解锁的时候,只是推油门,舵机的输出就变了,楼主帮看下怎么解决
固件换了几个了,试过都有这个 ...

你的是什么电调,不支持dshot的话在校准电调行程的时候遥控器一定要先用固定ID绑定接收机,否则舵机就会变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是什么电调,不支持dshot的话在校准电调行程的时候遥控器一定要先用固定ID绑定接收机,否则舵机就会 ...

好的,谢谢,暂时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在学着做这个两轴,你的贴子很有用。但我在做的时候遇到个问题,代码都是按你的贴子设置的,在推油 ...

哥,你的问题解决没?我发现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模一样,现在一脸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历害!我现在也学着做两轴,遇到了一个问题,F3飞控bicopter模式,推油门后舵机前倾但舵机不会回中, ...

帮顶,我也出现了这个情况,不过是costom airplane

网友(2019-05-19):
楼主,请问你后来那个betapilot窗口,是怎么调的呢?我是菜鸟,想入坑四轴,看到好多人有这个软件

网友F:
楼主,怎样去掉推油门舵机就前倾得问题,飞机一直漂怎样解决?能分享一下pi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怎样去掉推油门舵机就前倾得问题,飞机一直漂怎样解决?能分享一下pid吗?

F3刷4.0以下固件吧,前两天试了下4.0固件,抖得厉害。老版本固件默认pid是可以起飞的。

网友:
楼主,f4管脚具体该怎么做

网友:
楼主,f4是就用你发的f3的代码就可以了吗?管脚怎么改啊

网友:
f4管脚的代码具体是什么

网友:
不加机尾可以吗

网友:
楼主,使用SBUS模式?我用fs-i6连不上

网友F:
楼主,怎样设置一个辅助通道控制云台

网友:
有尾巴蜻蜓

网友F(2019-06-19):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使用F3飞控飞二轴时,两个舵机的转向低油门时,两个电机朝向同一侧偏,大油门时朝两侧偏,不能够正 ...

把I值降到0试试

网友(2019-08-06):
楼主,在学习CF源代码,可否交流一下,怎样能联系到您

网友:
请教楼主,我用f3做遥控车陀螺仪出现问题
1 在bf电机界面舵机的指示条在动,但舵机不动
2 电机用bf调会转,但遥控器推油门不转,接收机正常连接

帮忙看看哪里不对吗

resource MOTOR 1 A00                #物理映射马达的控制信号到MCU的A00管脚
resource SERVO 1 A03                  #物理映射舵机的控制信号到MCU的A03管脚

mixer CUSTOMAIRPLANE              #自定义机架构型
mmix reset                                   #复位马达混合器
mmix 0 1.000 0.000 0.000 0.000     #定义马达对油门100%响应

smix reset                                       #复位舵机混合器
smix 0 1 2 -100 0 0 100 0                 #定义舵机偏航反向100%响应

楼主:
f3有A00物理管脚吗?
另外要使用自定义管脚,要先解除管脚之前的功能  resource MOTOR X NONE
好好看看前面描述的内容。

网友:
这银燕f3飞控,有a00只是没有解除管脚吗,我再试试

网友G:
会自旋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9-09-15):
引用 网友G:
会自旋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是两边舵机没有调好?

网友:
感谢提供,做个记号。。。

网友:
关于舵机混控设置那一块没看明白,例如smix 0 2 2 -100 0 0 100 0   这些数字都对应什么,希望能指导一下

网友(2019-12-01):
楼主,你好,按你教程我已经试飞成功但是遥控不打杆,飞行器会顺时针旋转,这个情况要怎么样调整呢?盼楼主能回复,谢谢了

网友:
楼主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最近也在研究垂直起降 遇到些问题不能解决了 拜托大神回个话 请留个联系方式905098129@qq.com

网友:
大神回个话呗

网友(2020-05-04):
楼主打印的阿凡达有兴趣吗

网友:
pix有现成的两轴固件

网友(2020-06-12):
大佬 我都按照你的帖子里面设置好了阿凡达两轴
也是用的sp racing mof3
现在飞机和舵机的基本反应都是对的
就是我未解锁推油门的时候左边舵机会自动向一个方向动 能帮帮我吗 有偿也可以 起飞翻跟头 实在搞不定了
我的微信是 18086008066

网友(2020-07-20):
你好能加个q讨论下吗1778302252

网友:
使用好赢天行者电调可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历害!我现在也学着做两轴,遇到了一个问题,F3飞控bicopter模式,推油门后舵机前倾但舵机不会回中,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怀疑是bf自带的横向双轴混控有bug…

网友:
全部准备到位,接收机那就是没反应。串口也打开了,SBUS设置不成功,保存后还是默认的模式,不知道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