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ge 73寸 求教如何设置舵面 多少度合适

楼主(2018-09-21):
电动版edge 73寸   飞机全重5.7kg  电机双天6360  桨20*13 官网拉力是13Kg

舵机用的是亚托700的ds610舵机 6.0v 12KG  尾舵机是用的是6.0v 24kg舵机

ds610舵机是全新的 当年买了第二个700N直接把这舵机替换下来了 密封保存

不知道这个舵机能行不 直机上面3个舵机推一个斜盘 拿下来单用副翼压这舵机会不会吱吱响啊

明天装机  现求副翼设置多少度  方向舵和升降舵多少度合适  本人是个固定翼新手

现阶段以大航线为主 加一些简单的横滚啥  控上面是AFR大体怎么设置

网友:
楼主威武,固定翼新手就飞这么大的电动。6360是多少KV的?用20*13的桨有点大,可以试试20*10.直机用的舵机用在固定翼上,必响。航线和横滚,舵量不宜太大,2、30度足矣,exp就看自己的习惯了。

楼主:
184KV  响的话有影响没  是正负2、30度吗  双天网站写20*10拉力9KG左右  推重比是不是有点小啊

网友:
exp都是负,用20*10拉力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