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池改造高压电池。

楼主(2018-09-22):
今天一个不小心把格式6s16000电池选错电压,冲到了26.1v,冲的时候我就觉的怎么比平时充满满了很多,冲完一看,妈耶,26.1v,还有没啥事,一点点热度都感觉不到,以前一直不敢把普通电池冲到高压,结果今天被动完成了任务,我赶紧把电压放到24.8,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影响,有朋友说,之后会鼓包,内阻变大。

网友A:
没啥事。我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事。我都是这么干的。

容量大概提升了多少呢

网友:
啊……有句话说,容量是挤出来的……

网友B:
拿个BB响测电压?能准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大概提升了多少呢

完整的一个循环多20左右。我1300电池固定翼多飞2分钟。原来4.2也就10分种。开始动力好非常爽。

网友:
我也用普通电池冲过4.35,但是短期没见有什么影响,要从长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个BB响测电压?能准确吗?

我是高压模式充满了的,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C:
没事的,实际高压电池和不高压电池是一样的。
不算什么秘密,只是很多人心里认为高压电池有特殊的什么工艺,但其实没什么区别。
普通4.2电池一样可以充到4..35来飞,就是不要在4.35V的情况下存放放几天

网友:
楼上的回答正确

网友:
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的,实际高压电池和不高压电池是一样的。
不算什么秘密,只是很多人心里认为高压电池有特殊的什么工艺 ...

我也想试试

网友:
航模电池目前没冲过,以前锂电池冲过。。后来放电了现在也没啥问题。还是一样用

网友D(2019-09-14):
楼主,你用的啥充电器?我的电池标称是高压电池,但是充电器是b6,充到4.2就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用的啥充电器?我的电池标称是高压电池,但是充电器是b6,充到4.2就停了

B6 新软件,,可以 设置 3.8V 锂电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