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重心✈拉力线✈舵量微调✈ 对 飞行 的 影响

楼主(2018-09-22):
            浅谈 重心、拉力线、舵量微调  对 飞行 的 影响
原创: 飞行在线 飞行在线模型 4天前

    有模友问,飞上天后飞机倾斜咋办?于是有人说调舵量微调,这是大错特错的。
不要指望舵量能解决重心或拉力线带来的不平衡,因为飞行稳定性是由“重心”、“拉力线”、“舵量”三者共同决定的:
    1.重心:

    重心是飞机的重力合力中点,如果重心不合适,会产生一个恒值的力矩,飞行过程中会一直存在。

    2.拉力线:

    由于螺旋桨反作用力存在,桨会给机身一个旋转相反的反作用力,造成飞机左倾。再加上气流流过平凸翼时会产生升力造成抬头,所以前拉飞机需要做右拉和下拉,以弥补螺旋桨反扭力和抬头力矩。
注意:拉力线造成的力矩是随着飞手给出的油门增大而增大的,

    3.舵量:

    风吹过舵面时,会产生一个风压,给机身一个旋转的力;飞机越快舵量的力矩越大,速度为0时是不会产生作用力的!(打摇杆不会有任何反应--“失速”)
    注意:拉力线造成的力矩是随着飞机飞行速度增大而增大的,

    飞机倾斜,大家最常遇到的2种情况是:
    假设重心太靠后,调了舵量微调(升降舵推杆),会造成低速时候飞机抬头、高速时候飞机低头。(这种现象极易造成低速失速,进而造成螺旋失速)
    假设推力线未作下拉,调了舵量微调(升降舵拉杆),会造成收油门时候飞机低头、一推油门飞机就抬头。
    新手不容易区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飞机倾斜。但是对于飞了很多年的高手来说,还是很容易体验出飞机到底是什么原因倾斜了,他们能真正的对症下药。
    换句话说,重心、推力线不正确,一味的调机械微调,不可能真正的在各个速度、油门情况完美调好一个飞机,飞机总是有那么一点“不好飞”,你懂得。
    (注:以上都是在不装飞控、手动模式下的分析,飞控的辅助量(舵量!)可以自动校正重心和机械舵角带来的不平衡,掩盖这些倾斜,但是同样不是真正的完美稳定,在特殊情况可能会有隐患)

    补充:

    新飞机试飞时,需检查重心和推力线是否平衡,检查方法如下:
    1.切到手动模式进行下述检查:
    2.首先调舵量,使得半油门时,摇杆回中能笔直飞行,没有低头、抬头、左右倾斜。
    3.爬升至一定高度,平飞关油门,检查飞机是否低头或抬头,若有,则说明重心不合适,降落调节重心。
    4.爬升至一定高度,平飞时增加至全油门,检查飞机是否有左倾、低头或抬头,若有,说明推力线不正确,需降落调整推力线。

网友:
拉力线机翼仰角関係比较大 跟机翼平凸的関係比较小 即使是平板翼 (双面平的机翼) 有机翼仰角 仍然要拉力线

网友A:
先学自由飞类模型,这些问题就不难理解,调整遥控模型也不觉得有太大的困难。

网友:
“假设推力线未作下拉,调了舵量微调(升降舵拉杆),会造成收油门时候飞机低头、一推油门飞机就抬头。”——对这句前半句“升降舵拉杆”还没有理解透感谢分享!

网友:
金玉良言,获益匪浅!

网友:
宝贵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B(2019-05-10):
重心很重要,总结的不错

网友:
  风吹过舵面时,会产生一个风压,给机身一个旋转的力;飞机越快舵量的力矩越大,速度为0时是不会产生作用力的!(打摇杆不会有任何反应--“失速”)
    注意:拉力线造成的力矩是随着飞机飞行速度增大而增大的,
应该是拉力线和 油门有关系。舵面和速度就是空速有关系

网友:
5有毒6 一天5  55

网友(2019-08-28):
我也是航模辅导员。一起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学自由飞类模型,这些问题就不难理解,调整遥控模型也不觉得有太大的困难。

网友:
技术贴,顶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