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贴

楼主(2018-09-22):
刚入魔新手
刚刚购入一架天行者1340,但是看到网上的大佬们说这个飞翼机型,非常容易失速而螺旋炸鸡
在此想向各位大佬求助一下如何加翼刀来解决这个问题,加多大合适,什么材质(泡沫?),安装角度是应该是多少?
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没有装过翼刀的大佬吗

网友:
新手玩个冲浪者 好小子比较好飞

网友:
新手还是先放一放吧 搞个容易的玩着

网友:
飞翼都爱螺旋,新手还是老老实实飞冲浪者吧

网友:
除非装飞控,新手很难驾驭,抛飞都是一个问题

网友:
飞起来就会感觉还挺简单的

网友:
这个飞机,重心不要太后,还是挺好的,万一螺旋,松杆可以改出。我测试过n次了,只要重心不是极限靠后,都没问题,大可以放心。还有就是不要超重,3s1300电池就好

网友:
我觉得这个飞机不需要翼刀,也不用怎么改装,真的要改,就把翼尖小翼改成垂直的,而不是原来的倾斜的

楼主:
我都入手了,不想放弃

网友:
转弯保持点速度,多面往中间点开,3S2200,我以前飞过30分钟呢

网友:
咸鱼一百多去淘个二手的飞宇飞控,保证上手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