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2216 800kv电机用多大电调合适

楼主(2018-09-22):
20a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
20a就好了

网友:
不放心的可以去看电机的功率表

网友A:
理论还是30A好,如果保险,40A最保险

网友B:
如果装多轴,最低3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装多轴,最低30A

乐天没有30a,难道买4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还是30A好,如果保险,40A最保险

乐天没有30a 只能买40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乐天没有30a,难道买40a?

飞腾30A也可以

网友:
18a都够用

网友:
一直用12a的,多轴一般电流四五安。

网友C:
多轴20安绝对够

网友:
看那种电调喽

网友:
好盈乐天20A就可以

网友:
我用的乐天20A 6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