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平问题

楼主(2018-09-22):
始终调不好总有一角超过螺丝拧的单位加强垫片凑合4角平衡了 中间会出现跟喷头超过一张a4纸高度的间隙

网友A:
貌似都在加热板上面当玻璃保证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都在加热板上面当玻璃保证水平

我的有玻璃的

网友B(2018-11-13):
最基本保持中間間隙為主,四邊就算了吧~
不然就要換掉熱床下面那個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基本保持中間間隙為主,四邊就算了吧~
不然就要換掉熱床下面那個板子

是的 我现在4周调平 自己还加中间多一个点 然后让喷头实际走动看着点 调好后配合晶格玻璃能做到只要不取玻璃就不用再做调平

网友:
首先,把你的多晶格玻璃拿在手里,对着阳光,单眼眯起,看一下侧边,是否有弯曲的感觉,如果有,放弃把,没办法的事情,玻璃板本身弯曲,不管你怎么调,都没有用。 第二,不要再调平这件事情上过于纠结,  你打印的时候,预估一下实际的打印模型的打印面积,然后针对这部分的面积经行调平,没有必要看4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