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木虾即将完工

楼主(2018-09-22):
这个虾做了我很久,做到一半中途因为有别的事耽搁了,一放就是两年,最近抓紧时间,基本快完工了,也没什么照片,东拼西凑,勉强看看。

虾脚填充泡沫↓

合上虾脚看看效果↓

虾身里面铺玻纤,上环氧,很粗糙,没弄平↓

虾脚粘合↓

买了个小电摩,打磨水刀↓

固定轴系↓

轴系附近做了个简单补强结构↓

看起来很扎实↓

继续

虾身上部粘合,晒太阳↓

虾脚尖尖打磨,没有工具,两个尖用了整整磨3小时↓

尾部五金↓

还剩大虾头没有打磨↓

设备仓采用透明亚克力,直观,能看见里面,有机械感↓

虾头打磨完毕,预装先看看,没上螺丝↓

虾头闭合老是翘起来,这个地方返工不下三次,真是卵疼↓

只能干脆上螺丝解决,上下贯穿,虽然有点丑

完美解决。

目前就只有这么多照片,还有很多细节待完善,每天抽空摸摸,一点一点完成。

网友:
期待下水视频!

网友:
准备上啥动力啊

网友A:
那水刀吓着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水刀吓着我了。。。

3674,150a,水刀此话怎讲?

网友:
好家伙,好手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3674,150a,水刀此话怎讲?

可能是拍摄视角问题 好踏吗大啊

网友A:
3674破百小意思 2200KV 6S 44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74破百小意思 2200KV 6S 445桨

正是这个配置

网友B:
业余时间做船了!

楼主:
船主体全部完工了

网友:
春哥的船啊

网友C:
我的也是,动力配置也一样,一个人玩,没有救援船,试船时跑的92,不知道能不能破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动力配置也一样,一个人玩,没有救援船,试船时跑的92,不知道能不能破百

我也没救援船,我也不会游泳,这虾容易翻吗?还没下过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救援船,我也不会游泳,这虾容易翻吗?还没下过水

我水刀没装,起滑后水舵只有一点点在水里,转向不足,要注意提前减速,容不容易翻船不好说,要是没救援的话,我觉得试船还是挑个好天气吧,速度先慢一点看看姿态,调整好再试极速保险一点

网友D:
用 Octura V940 桨可以跑150Km+ 。V937 也可以到140k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 Octura V940 桨可以跑150Km+ 。V937 也可以到140km

怎么搜,没找到你说的桨,给个关键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搜,没找到你说的桨,给个关键字

某宝现在没有卖了。
这个桨是V940,直径40mm,罗距1.9

下面这个是V935,直径35mm,罗距1.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现在没有卖了。
这个桨是V940,直径40mm,罗距1.9

你的虾这么薄,看起来很轻量化。

楼主:
定妆照,制作完毕。

网友:
期待下水的视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某宝现在没有卖了。
这个桨是V940,直径40mm,罗距1.9

星星 请教个问题 就是 很多人为了抗反扭 右侧虾脚离虾身的距离比左侧大 好像是为了左移重心 不过这样 轴不也向左移动了吗(原先中置轴情况下) 好像又抵消了 也曾看到过一个左侧距离大的 所以我很困惑

网友:
盖子漂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星星 请教个问题 就是 很多人为了抗反扭 右侧虾脚离虾身的距离比左侧大 好像是为了左移重心 不过这样 轴 ...

打个比方,一个轴,两边有轮子,用在轴中点向前推,轮子是走的直线,如果偏轴中点一些推,轮子就不能走直线了。同理,反扭使船向右偏航,把推力线向两虾脚中点偏左一点,就可以抵消偏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打个比方,一个轴,两边有轮子,用在轴中点向前推,轮子是走的直线,如果偏轴中点一些推,轮子就不能走 ...

这我知道 我说的是轴在虾身正中的位置 虾脚该怎么调 左宽还是右宽  看基本都是右宽 不过也见过有人左宽
我疑惑的是 右宽(左窄) 虽然重心向左了点 但轴也左移了 又相当于把船右推 不就又抵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我知道 我说的是轴在虾身正中的位置 虾脚该怎么调 左宽还是右宽  看基本都是右宽 不过也见过有人左宽
...

我觉得是这样的,重心的偏移,会导致在行驶中左右虾脚的抬升不同,从而造成左右所受的阻力不同,左窄右宽,右虾脚抬升会较左边明显,左虾脚更贴水,阻力大过右边,从而将右偏的航线向左拉,纯属个人理解啊,自己的虾也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这样的,重心的偏移,会导致在行驶中左右虾脚的抬升不同,从而造成左右所受的阻力不同,左窄右宽 ...

在平静的水面 正桨 右脚是不可能抬起的 只有左脚会 右宽 重心是左移了 但是关键轴也向左了 又相当于把船向右前推(在O艇 CAT上绝对是这样的 船身都是一体的)
三体虾就不太清楚了(玻纤或碳纤的一体式船壳 虾脚是固定的 都是轴向右移安装抵消反扭)
我要弄清楚的是 轴在虾身正中的情况下 怎么调虾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平静的水面 正桨 右脚是不可能抬起的 只有左脚会 右宽 重心是左移了 但是关键轴也向左了 又相当于把船 ...

是的,就像你说的,左右相等时,反扭会使右脚下压左脚抬升,右脚的阻力是大于左脚的,要抑制左脚抬升将重心左移,两脚的阻力也会偏向左移,最极端就是移到最左(但虾脚始终在左边的),右脚的阻力会远小于左边,此时相对水体,船就成了左脚和虾身主要受力,这种情况下船的推力轴线相对于受力船体来说其实是在右边的

网友(2021-07-28):
引用 网友D:
某宝现在没有卖了。
这个桨是V940,直径40mm,罗距1.9

请问同样的桨叶直径螺距大的有什么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妆照,制作完毕。

你这电池就直接放里边不固定吗?

网友:
大神有图纸分享一下吗?1537141654@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