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一下 华科尔D7E

楼主(2018-09-22):
各位请教一下 华科尔D7E要改什么才可以玩K110 谢谢

网友A:
三合一高频头,刷机,才可以。

网友B:
加cc2500模块,或者你也可以加三合一

网友C:
不如再买个伟力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合一高频头,刷机,才可以。

谢谢 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cc2500模块,或者你也可以加三合一

谢谢 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再买个伟力控

想玩些小鸡 所以想换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