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的天线太长,包里装不下,把里面软的天线塞进壳子里行不行

楼主(2018-09-23):
距离有500米就够。原来1公里左右。型号是d10。或者把上面活动的软壳去掉,把天线塞进下面的不可活动的硬壳天线里。

网友:
高频头吗

网友:
可以,天线有效部分在这个图里的黑棒里,其实打开黑棒,里面也只有尖端那一小部分起作用,中间软件是导线,可以馈起来。

网友A:
改成可拆就行了,我还有这个天线座的3d打印文件,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成可拆就行了,我还有这个天线座的3d打印文件,哈哈哈

为何底座设计这么长,像X9D刚好冒出头那样短小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底座设计这么长,像X9D刚好冒出头那样短小不是更好吗?

原来的天线座就是突出来的,不像x9d平的